[热门应用] KF8L22xx ADC例程

楼主(2019-08-3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KungFu8_ADC.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ChipON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0.0.1
  * @date
  * @brief
  * *
  ******************************************************************************
  */
#include        "KungFu8_ADC.h"

/***********************************************************************************
* 函数名             :ADC_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ADC模块配置
* 入口参数        :无
* 返回         :无
* ADC模块配置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对应AD引脚的模式配置,配置为模拟  输入。 需注意:系列芯片设计IO默认为模拟输入脚功能
//        ANS0= 0x02 | 0x04 | 0x01 | 0x40 ;         //  0x02 | 0x04 | 0x01 | 0x40 VS AN11 AN12 AN13 AN17 VS P01 P02 P00 P17
//        TR0|=(0x02 | 0x04 | 0x01 | 0x40 );        //  0x02 | 0x04 | 0x01 | 0x40 VS AN11 AN12 AN13 AN17 VS P01 P02 P00 P17

        ANS1=0x00;         // NONE
        ANS2=0x00;  // NONE
        ANS3=0x00;  // NONE
        ANS4=0x00;  // NONE

        ANS5= 0x02 | 0x04 | 0x01 ;                         //  0x02 | 0x04 | 0x01 | 0x40 VS AN8 AN18 AN19 VS P52 P50 P51
        TR5|=(0x02 | 0x04 | 0x01 );                        //  0x02 | 0x04 | 0x01 | 0x40 VS AN8 AN18 AN19 VS P52 P50 P51

        ANS6=0x20 ;                                                 //  0x20  VS AN9 VS P65
        TR6|=(0x20);                                                //  0x20  VS AN9 VS P65

        ANS7=0x00;

        ADCCTL0=0x80 | 0x00 | 0x01 ;                                        //  bit7 1右对齐 0左对齐,bit6 是否T2中断触发AD采样,bit0 使能AD模块

        ADCCTL1=0x80 | ADC_FAD_SCLKDIV4 | ADC_VREF_VDD ;  // bit7  是否失调校准使能

        //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需要配置FVR,参见FVR例程 VREFCTL的配置

        ADCCTL2=AN8;   // 特别需要说明的时,选通通道后不能立即启动转换,因为需要时间采样,典型时间5us。
}
/***********************************************************************************
* 函数名             :ADC_GetConvertData
* 函数功能        :AD 结果获取
* 入口参数        :无    仅用户结果的获取,建立在通道并转换完成
* 返回         :
* 说明          : 常规使用右对齐的12位,左对齐仅做8位应用时使用,即高位为8位的转换结果。
**********************************************************************************/
unsigned int ADC_GetData(void)
{
        s_uint16  Adbuf;
        Adbuf.byte1 = ADCDATA0H;
        Adbuf.byte0 =ADCDATA0L;
        return Adbuf.value;
}
/***********************************************************************************
* 函数名             :ADC_GetConvertData
* 函数功能        :AD 结果获取
* 入口参数        :通道 如AN8  ,滤波次数 1,16 【接近长度存贮,满量程的16倍滤波加和不溢出】
* 返回         : 16bit的采样结果,如果存在满量程,滤波次数最多16,最大半量程下滤波参数可以到的32
* 说明          : 滤波参数需要匹配加和结果不溢出。如果固定 4次 8次 16次 32次 可另建立函数,固定次数代码编写,效率会存在提升。
*                         常规使用右对齐的12位,左对齐仅做8位应用时使用,即高位为8位的转换结果。
**********************************************************************************/
unsigned int ADC_GetConvertData(unsigned char chsel,unsigned char fitercount)
{
        s_uint16  Adbuf;
        s_uint16  Adsum;
        unsigned char i;
        ADCCTL2=chsel;
        Delay_Wait_CLK_Sample(5);                // 切换通道到启动转换需要保留采样时间

        Adsum.value=0;
        for(i=0;i<fitercount;i++)
        {
                START=1;                                                // 启动转换
                while(START);                                        // 转换完成硬件清零,如果使用ADIF,需要做ADIF的清零
        //        while(!ADIF);ADIF=0;

//                Adbuf.value=ADC_GetConvertData();         // 自身的传递占用代码比直接获取效率差,这里直接获取
//                Adsum.value+=Adbuf.value;                        // 值处理

                Adbuf.byte1 = ADCDATA0H;
                Adbuf.byte0 =ADCDATA0L;

                Adsum.value+=Adbuf.value;

        }

        return Adsum.value/fitercount;
}
/***********************************************************************************
//
******************************************************************************
*/

楼主:
主函数的配置
/****************************************************************************************
*
* 文件名: main.c
* 项目名:
* 版 本: v1.0
* 日 期:
* 作 者:
*
****************************************************************************************/
#include "includes.h"

s_uint16  AdVaule;
s_uint16  AdResult;
/***********************************************************************************
* 函数名             :
* 函数功能        :有限周期数的延迟
* 入口参数        :1~255的有效范围
* 返回         :无
***********************************************************************************
*/
void Delay_Wait_CLK_Sample(unsigned char x)
{
#pragma save
#pragma disable_warning 59
#pragma disable_warning 85   // 59 85 屏蔽参数未使用警告,函数未返回警告,作用于嵌汇编函数功能实现

        __asm
         ;// 参数使用R0传递
         ;//MOV R0,#0x05 固定样例
         DECJZ R0
         JMP $-1
        __endasm;

#pragma restore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OSCCTL=0x70; // 系统时钟

        // FVR 配置  ,使样例可切换到内部电压为参考源,具体查看FVR例程
        VREFCTL= 0x80  | 0x30 ;        // 电压选择 2/3/4V  0x40 0x80 0xC0 | 校准使能  与校准时钟  0x30 0x00
        VREFEN=1;                                // 使能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 注:调试时第二次循环指向上一行代码,此为正常现象,是因为嵌汇编的XX指令在KF工具中没有行号,被属于需上一行代码的尾指令。
                _CWDT_();  // 周期性清理,如果代码执行时间超过看门狗的周期,应该在代码中插入清狗指令。

                START=1;                                                // 启动转换
                while(START);                                        // 转换完成硬件清零,如果使用ADIF,需要做ADIF的清零
                AdVaule.value=ADC_GetData();

                AdResult.value=ADC_GetConvertData(AN8,8);

                Delay_Wait_CLK_Sample(200);
        }
}
//中断函数0:0X04入口地址
void int_fun0() __interrupt (0)
{

}

//中断函数1:0x14入口地址
void int_fun1() __interrupt (1)
{

}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介绍
ADC12 模数转换模块可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 12 位二进制值。KF8L22Z20XX 拥有 9 路 IO 模拟输入通道和 4 路内部通道。转换器通过逐次逼近法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二进制值,并将转换结果存放到 12 位寄存器中。可通过软件方式选择内部参考电压 VREFOUT、VDD 或施加在 VREFIN 引脚上的电压作为转换使用的参考电压。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有关的寄存器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通道的选择
KF8L22Z20XX 中的 ADC12 转换模块的输入可以选择 9 路来自外部的模拟信号和 4 路内部通道。通过寄存器 ADCCTL2(如寄存器 7.3 所示)进行通道的选择。当选择外部的模拟信号作为 ADC12 转换的输入时,需要将对应的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口;当选择内部信号作为 ADC12 转换的输出时,无需占用任何 I/O 引脚;ADC12 可选的内部信号输入及配置方式如下(用户如需使用温度传感器,通过 TEMPSNR 寄存器的 TSEN 位置 1来使能该功能):
 通道 14=OPOUT,运算放大器的输出
 通道 15=TSOUT,温度传感器的输出
 通道 16=VREFOUT,内部参考电压
 通道 24=CTOUT,电容触摸(H 模式)的输出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参考电压的选择
KF8L22Z20XX 中 ADC12 模块的参考电压可以选择 3 种分别为: 电源电压(VDD)、外部参考电压(VREFIN)和内部参考电压 VREFOUT。通过寄存器 ADCCTL1(如寄存器 7.2 所示) 的 VCFG<1:0>设置参考电压。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转换时钟的选择
完成一次 ADC12 转换所需要的时间为 13Tad。如寄存器 7.2 所示,可通过软件方式设置 ADCS位(ADCCTL1<6:4>)选择转换时钟源,共有 7种时钟选项。Tad和Fad分别为 ADC12转换时钟周期和频率。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的输出格式
KF8L22Z20XX 中 ADC12 转换的结果为 12 位二进制数,ADC12 转换结果寄存器为两个 8 位的寄存器。用户可以通过 ADLR(ADCCTL0.7)设置转换结果输出格式,ADLR 置 1 输出为右对齐,ADLR 清 0 输出为左对齐。如图 7.2 所示。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AD转换的启动和完成
先将 ADEN 位置 1,然后将 START 位(ADCCR0.1)置 1 即可启动 AD 转换。当转换结束时,ADC12 模块将:
1.将 START 位清 0
2.将 ADIF 位置 1
3.如果使能 AD 转换中断,则响应中断
可以采取在程序中将 START 位清 0 的方法中止当前的转换操作。在 AD 转换采样全部结束之前,ADCDATA0H:ADCDATA0L 寄存器中的内容将不会被更新,而是仍旧保留前一次的转换结果。AD 转换被中止后,需至少等待 2Tad 的延时时间后才能开始下一次数据采集。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 工作在休眠模式
ADC12 转换器模块可以在休眠模式下工作。这需要把 ADC12 的时钟源设定为 ADC12专用的内部振荡器。当选择了专用内部时钟源后,ADC12 需等待一个指令周期后才能启动转换操作,转换结束后,START 位将被清 0,且转换结果将被载入 ADCDATA0H: ADCDATA0L 寄存器。如果 ADC12 中断被使能,器件将从休眠状态唤醒。如果 ADC12 中断被禁止,ADC12 模块在转换完成后被关闭。
如果 ADC12 时钟源不是 ADC12 专用的内部振荡器,执行 IDLE 指令将导致当前转换操作中止,并使 ADC12 模块关闭。

楼主:
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使用转换器的设置
启动 ADC12 转换器时的设置: 1. 选择 ADC12 采样输入通道,设置 AD 转换结果对齐方式;
2. 将对应的 ADC12 采样输入通道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3. 如果需要使能 ADC12 的失调校准,将 ADCCTL1 寄存器的 ADCALEN 位置 1; 4. 选择参考电压和 ADC12 采样时钟频率,打开 AD 转换;
5. 如果采用中断方式,使能 ADC12 转换中断;
6. 等待 ADC12 所需的采集时间;
7. 启动 AD 转换;
8. 查询 ADC12 是否转换完成(START=0)或进入 AD 中断;
9. 读取 AD 转换结果。

楼主:
复位对KF8L22xx  ADC模数转换模块的影响
器件复位将强制所有寄存器进入复位状态。因此,ADC12 模块将被关闭,任何进行中的转换操作被中止。ADCDATA0H:ADCDATA0L 寄存器中的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