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的方法

楼主(2019-09-02):
电机调速除了PWM,还能使用什么,PWM调速对碳刷电机的损害太大,请教大家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点评):
PWM调速:“这个锅我背不动!”呵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实验结果证明,我也不想改变,事实太明显。

网友B:
可以电流,电压,速度负反馈调速等多种方法.

第7章

金属石墨
该类碳刷的主要材料是电解铜和石墨。根据使用需要有时也采用银粉(精密仪器上用的,非常贵)、铝粉、铅粉等其他金属,这些碳刷里面又有含黏结剂和不含黏结剂之分。这类碳刷既有石墨的摩擦特性又有金属的高导电性,因此,适用于高负荷和换向要求不高的低电压电机(如汽车启动马达等)。其圆周速度不超过30米/秒。

天然石墨
天然石墨是该类碳刷的主要原材料黏结剂采用沥青或树脂,经过烘焙或1000度烧结而成。这类电机有良好的润滑性能和集流性能。多数用于运行平稳的中小型直流电机和高速汽轮发电机集电环

电化石墨
主要成分是碳黑、焦碳和石墨等各种碳素粉末材料组成,经2500度高温处理,使转化为微晶型人造石墨。这类碳刷具有优异的换向性和自润滑性能,广泛用于各类交直流电机不但寿命长,而且对换向器的磨损小。 [1]

网友C(点评):
本质还是一样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开环与闭环的区别,与电刷损耗大似乎关系不大.电刷损耗应从材料上下手改进.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发的哪种反馈调速,都是基于PWM控制的,有刷调速只能是基于PWM,要不然只能是硬件搭电路,结果还是PWM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建议看下 第7章 直流调速控制系统 一书.哈哈,pwm只是求一平均电压,降压调速,而降压方法有多种多样.pwm只是其中一种.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其他的串电阻那种都是老式的了,至于说的什么弱磁啥的都是PWM的,电力电子调速基本都是基于PWM的

网友D:
PWM调速对碳刷电机的损害太大?

损害在哪方面,说说看。

楼主(点评):
低频轴电流和高频轴电流都会出现影响,高频轴电流较大时,放电电弧增加,可能会在圈座上留下凹坑,当然电机足够好,接地性能也很好,可以很好避免损害,但成本会增大。而且PWM的频率也只能在一定范围类,调速的受限很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有刷电机换向火花不可免,但可以通过吸收回路减小,与pwm没多大因果关系.

网友E:
PWM调速,如果简单化处理,是会造成碳刷火化增大。
但是可以增加储能电感和整流二极管、储能电容,组成类似BUCK降压系统给电机供电,这时候,其实供应电机的,就是可调直流电了。这时候无疑是电机最佳供电方案。
由于对纹波什么的并不太敏感,所以电感的选择也比较宽松,低频率的PWM,采用铁芯电感,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