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输出不对,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8-30):
测输入的波形是对的

但是输出就不对了有一个毛刺每次跳变时候就不对了

网友A:
PT1000是电阻,不是振荡器。

网友B:
问题因该是出在输出滤波电路,你自己计算过吗?

网友C:
PT1000不是振荡器,是电阻哦!

网友D:
第二级偏置:
3.6v * 100/110 = 3v
然后将这个3v直流偏置放大了11倍,向上溢出饱和(输入信号未知)

所以,输入信号下降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还告诉你这时还活着,但是够呛

楼主:
可能找到原因了,是差分输入太大,接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