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晶体二极管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9-08-30):
晶体二极管的识别与检测

晶体二极管又称半导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实质上是一个PN结,从P区和N区各引出一条引线,然后再封装在一个管壳内,就制成了一个二极管,箭头表示电流的方向。P区的引出端称为正极,N区的引出端称为负极,其文字符号为VD,图形符号。

1.二极管的分类

按制造工艺的不同,二极管可分为点接触型、面接触型和平面型三种。

按材料还可分为硅管和锗管。

按用途可分为检波管、整流管、稳压管、发光管和开关管等。

晶体二极管外加正向电压呈低阻性而导通,外加反向电压呈高阻性而截止,即晶体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

2.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1)最大整流电流/FNt。二极管长期使用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称为最大整流电流,常称为额定工作电流,它由PN结面积和散热条件决定。

(2)最大反向工作电压URM。保证二极管正常工作不被击穿而规定的最高反向电压,常称为额定工作电压。一般情况下,最大反向工作电压约为击穿电压的一半。

(3)最大反向电流/RM。最大反向PIC16LF84A-04I/SS电流是最大反向工作电压下的反向电流,此值越小,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越好。

3.普通二极管的检测

常用的晶体二极管有2AP、2CP、2CZ及1N4000系列等。

一般二极管在管壳上注有极性标记,若无标记,可利用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特点来判别其极性,同时也可利用这一特点检测二极管的好坏。

(1)性能判别。其测试方法,晶体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值相差越大越好,两者相差越大,就表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牲越好。如果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很相近,表明管子已坏。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小或为零,则说明管子已被击穿,两电极已短路;若正、反向电阻都很大,则说明管子内部已断路,不能使用。

(2)极性判别。在测试正、反向电阻时,当测得的电阻值较小时,与黑表笔相连的那个电极是二极管的正极,与红表笔相连的电极是二极管的负极。

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万用表欧姆挡选用的量程(R×100、R×lk)不同而相差较大,这属于正常现象。

4.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1)正负极性的判别。发光二极管大都是透明或半透明的,观察发光二极管内部两个金属片的大小,也可判别二级管的极性。通常金属片大的一端为负极,金属片小的一端为正极。若发光二极管是新的,可从引脚的长短来判断,即引脚长的为正极,引脚短的为负极。

也可以通过用万用表的R×lOk挡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来进行正负极性的判别。当万用表的指针大幅度正向偏转时,黑表笔所接的是正极。

(2)性能好坏的判断。用万用表的R×lOk挡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时,应具备普通二极管的测量特点,在测量正向电阻值时,管内会发微光。

注意:不能用万用表R×lk挡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否则会发现其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无穷大,这是因为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大于1.8V,高于万用表R×lk挡时1.5V电池的电压值而不能使其导通的缘故。这时可用外接电池的方法判别发光二极管性能的好坏,测量示意图,若二极管能正常发光,则说明该发光二极管完好。

还可以用两块均置于R×10挡的万用表串连在一起,对发光二极管进行检测,若二极管能正常发光,则说明该发光二极管完好。

还有一种可以发出3种颜色的变色发光二极管,其内部是两只发光二极管采用共阴极接法,K为公共阴极(负极),R是红色发光二极管LED1的正极,G为绿色发光二极管LED2的正极,检测方法和普通发光二极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