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9-08-30):
电容器的识别与检测

电容器由两个相互绝缘的金属导体构成,两个金属导体(电极)中间的绝缘物体称为电介质。当在两个电极间加电压时,电容器上就会储存电荷,所以,电容器是一种能存储和释放电能的元件,电容器还具有阻止直流通过,而允许交流通过的特点,即所谓的“隔直通交”。

1.电容器的分类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及微调(或称半可变)电容器;按介质可分为固体有机介质、固体四轴飞行器介质、气体介质、电解质电容器。

常见的电容器及其电路符号。

2.电容器的主要参数

(1)电容器的标称容量和偏差。不同材料制造的电容器,其标称容量系列也不一样。

电容器的实际电容量与标称容TDA9896HN量的允许最大偏差,称为电容器的允许偏差。通常固定电容器允许偏差分为3级:I级为±5%,Ⅱ级为±10%,Ⅲ级为±20070。精密型电容器的允许偏差较小,可采用00级为±1%,0级为±2%等。电容的标称容量和偏差一般标在电容体上,最常见到的标志方法为直标法和数码表示法,数码表示法和电阻器的色环表示法类似,只是将电阻器不同的色环直接变换为电容器的数字而已。

(2)电容器的额定直流工作电压。在线路中能够长期可靠地工作而不被击穿时所能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俗称耐压)。

它的大小与介质的种类和厚度有关,一般标注在外壳上。

另外,还有漏电电阻和漏电电流。电容器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或多或少总有些漏电。一般小容量的电容器的漏电电阻值为∞,而大容量的电容器的漏电电阻较小,造成漏电电流较大,易使电容器因过热而损坏。

3.电容器的参数标注

(1)直标法。在电容器上用数字直接标注主要参数的方法,如470pF±loo/o,160V。

(2)文字符号法。电容器的文字符号法与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如Pl表示O.lpF,In表示lOOOpF。

(3)数码表示法。用三位整数表示电容器的标称容量,然后用一个字母表示允许偏差。在三位数中,前两位数字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倍乘(在瓷介电容器中,第三位乘数“9”,表示10-1),标称容量的单位是pF。

4.电容器的检测通常用方用表的欧姆挡来判别电容器的性能、好坏、容量、极性等。5000p芏I以下的电容应选用电容表测量。

(1)固定电容器的性能和好坏判别。将万用表笔接触电容器的两极,表头指针应先向正方向偏摆,然后逐渐向反方向复原,即退至R=∞处。如不能复原,则稳定后的读数表示电容器漏电阻值,阻值越大,绝缘性越好。如在测试过程中,表头指针无偏转现象,说明电容器内部已断路。如指针正偏后无返回现象,且电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内部已短路,同样不能使用。对容量较小的电容器,指针偏转不明显。如图1-49所示。

(2)电容器容量的判别。用表笔接触电容器两端时,表头指针先正向偏转,然后逐渐复原。然后红、黑表笔对调,表头指针又正向偏转,而且偏转的幅度较上次大,并又逐渐复原。

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指针偏摆幅度越大,复原速度越慢,根据这点可以粗略判别其容量的大小,但具体容量必须用电容表(或带有电容测量功能的数字万用表)来判定。

(3)电解电容器极性判别。根据电解电容器正接时漏电小,反接时漏电大的特点来判别其极性。用万用表测量电解电容器正、反漏电电阻,两次测量中,测得电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所接触的是正极(因为黑表笔与表内电池的正极相接,数字万用表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