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无法编译

楼主:
Error #540: 'ARM::CMSIS:CORE:5.0.2'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D32E230C_EVAL'
大神们,请教下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19-08-31):
头文件路径没有设置好,代码前面有“X”号。

网友B:
应该是路径没有设置好。建议使用官方的BSP工程案例,添加头文件,添加支持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