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如何万用表测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19-08-30):
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一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
二极管常见故障的判断:

 通过在路通电测试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可以判断稳压二极管的故障性质。

1.开路

 二极管开路后,它两端的电压会升高,据此不难作出判断。

  2.短路

  二极管发生短路故障,它两端的电压会降低到零伏。

  3.稳压值不稳定

  二极管质量不良,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时,会发现电压有忽高忽低的现象产生。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普通二极管的好坏:

  1、辨别出二极管的正负极,有白线的一端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2、将万用表上的旋钮拨到通断档位,并将红黑表笔插在万用表的正确位置。

3、将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然后观察读数,如果满溢(即显示为1),则二极管已坏。若有读数,则交换表笔,若还有读数而不满溢,则二极管坏。

4、如果是发光二极管,若二极管正常,则可以看到微弱的亮光,长脚为正极。

一、稳压二极管的检测

  1.正、负电极的判别

 从外形上看,金属封装稳压二极管管体的正极一端为平面形,负极一端为半圆面形。塑封稳压二极管管体上印有彩色标记的一端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对标志不清楚的稳压二极管,也可以用万用表判别其极性,测量的方法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即用万用表R×1k档,将两表笔分别接稳压二极管的两个电极,测出一个结果后,再对调两表笔进行测量。在两次测量结果中,阻值较小那一次,黑表笔接的是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稳压二极管的负极。

  若测得稳压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2.稳压值的测量

 用0~30V连续可调直流电源,对于13V以下的稳压二极管,可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至15V,将电源正极串接1只1.5kΩ限流电阻后与被测稳压二极管的负极相连接,电源负极与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相接,再用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值,所测的读数即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于15V,则应将稳压电源调至20V以上。

 也可用低于1000V的兆欧表为稳压二极管提供测试电源。其方法是:

  将兆欧表正端与稳压二极管的负极相接,兆欧表的负端与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相接后,按规定匀速摇动兆欧表手柄,同时用万用表监测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值(万用表的电压档应视稳定电压值的大小而定),待万用表的指示电压指示稳定时,此电压值便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

  若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忽高忽低,则说明该二极管的性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