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好坏的步骤

楼主(2019-08-30):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好坏步骤如下:

1、断电,把电机的接线头裸露出来,最好是拆掉电机的电源线,避免干扰,准备测量。

2、将万用表调到欧姆Ω档(电子式的可调到测通断档,指针万用表调到20k),红黑表笔轻轻碰一下,万用表归零。

3、红黑表笔分别接触电机的两个接线头(三相电机,两表笔要分别对电机的三个接线柱两两测量),看万用表上的阻值,数字万用表导通,指针式万用表有阻值(三相电机阻值均匀),说明电机绕组导通,没有阻值,说明电机坏了。

4、测电机绝缘性能,万用表调到兆欧档,红表笔与电机接线头接触好,黑表笔与电机外壳金属部分接触,看万用表读数,一般电机大于2兆欧,绝缘没有问题。

电机绕组是通的或者有适当的阻值,绝缘没有问题,就说明电机是好的,更准确的测电机好坏,是万用表加摇表配合使用,万用表 测阻值,摇表测绝缘。

一般情况下,用万用表就可以基本判断电机烧了没有,测量前应把三相电机的连接片拆掉,然后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三个绕组是否短路,可用万用表最高电阻档,如果测量没有阻值,就基本确定三相绕组没有相间短路,再把三相绕组每相分别对地测量,没阻值确定电机没接地,然后测三个绕组的阻值,无论电机大小,你测的三个绕组阻值误差很小的情况下,就可以确定电机无故障,如果其中一相或两相有断路或阻值误差很大就可以确定电机烧了,如果还有怀疑,就可以拆掉端盖进一步确认。

欧姆Ω档,测量线圈阻抗,阻值一般都不大,10k档对外壳测量漏电状况,阻值越小,漏电越大,用摇表测量更好,测量时不要手触金属部分,人体会影响测量准确性,线圈的匝间短路的测量有些困难度。

三相电机测试好坏:首先将三相绕组连接片断开,用数字表测量三个绕组电阻是否一样,如测不通,则绕组开路,然后用兆欧表测各绕组相间绝缘,应不小于0.5兆欧,经过以上测试,基本上可以确定该电机是否正常。

测量三相电阻是否一样,和外壳是否接地,1千瓦以上的电机,电阻基本上不会超过5欧姆Ω,十千瓦以上基本上不会超过2欧姆Ω,二十千瓦以上基本上测量的是0----1之间,模拟表测量时,选择*1档就可以了,选择大了误差也会大。

网友A:
写的太好了,学习了

楼主:
多学习,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