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怎样用万用表检测漏电?

楼主(2019-08-30):
1、先断开用户电源进线的总隔离开关,关闭用户的所有用电负荷,如拔下冰箱插头、断开水泵开关等。

2、把数字型万用表的挡位放在欧姆档的200M挡上,一只表笔放在负荷侧两根出线其中的一根上,另一只表笔碰触墙壁,最好是碰触接地线或者临时接地线。等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字稳定后,读出的是主线路的绝缘电阻数值,如果绝缘电阻数值小于0.5兆欧,那么是主线路出了问题,如果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上,那就可以排除是主线路出了问题。用同样的办法测量另外一根导线,也查看数值,看是否是主线路出了问题。

3、查看分路及各用电电器的绝缘电阻值,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逐个检测,直到找到故障点为止。

操作注意事项

1、使用万用表欧姆挡的200M挡时,注意在测量的时候不能用手触及表笔的金属部位,那样会使读数不准确。

2、在测量各个用电设备的时候注意要先放电,以防用电设备中的容性电流伤人。

这个方法是在无电的状态下查找故障点的比较安全的方法。此方法也适用于动力用户和厂房漏电的查找,不过在查找时,不仅要断开电源进线,还应该断开零线,避免发生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