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阻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9-08-30):
电阻器的识别与检测

1.电阻器的识别(1)电阻器的分类。电阻器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固定电阻器、可变电阻器(电位器)和敏感电阻器。按材料可分为合金型、薄膜型和合成型。电阻器用R表示,单位是欧姆(Q)。

(2)电阻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①额定功率。电阻器在电路中长时间连续工作不损坏,或不显著改变其性能所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称为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②阻值和偏差。电阻器的标称值和偏差都标注在电阻体上,其标注方法有:直标法、文字符号法和色标法。

2.电阻器的标注(1)直标法。直标法是用阿拉伯数字和单位符号在电阻器表面直接标出标称电阻值,其允许偏差直接用百分数表示。

(2)文字符号法。是用阿拉伯数字和文字符号两者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较大功率的电阻通常采用此标注法。

(3)色标法。小功率电阻较LTC1148CS5多使用色标法,特别是0.5W以下的碳膜和金属膜电阻。

三色环电阻器的色环表示标称电阻值∽韵误差均为±20u/o)。

例如:色环为棕黑红,表示10×l02_lkll,±20%的电阻器。

四色环电阻器的色环表示标称值(两位有效数字)及精度。

例如:色环为棕绿橙金表示15×l03_15kQ+50/0的电阻器。

又例如:色环为棕红金银表示12×l0-1-1.2kQ±10%的电阻器。

五色环电阻器的色环表示标称值及允许误差。(前三位为有效数字,第四位为倍率,即0的个数,第五位为允许误差)。

五色环电阻器的倍率标示同四色环电阻器。

一般四色环和五色环电阻器表示允许误差色环的特点是该环离其他环的距离较远,而且表示允许误差色环的宽度是其他色环的1.5~2倍。

3.允许偏差允许偏差分为对称偏差和不对称偏差,大部分电阻器都采用对称偏差,其规定如下。

精密偏差:±0.5010;±1%;±20/0。

普通偏差:±5%;±10010;±20%。

允许偏差有直标法、罗马法、符号法和色标法。通用的电阻器允许偏差分为3个等级:I级为±5%;Ⅱ级为±10%;Ⅲ级为±20%。

4.电位器的分类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电阻器,对外有三个引出端,两个为固定端,一个为滑动端(也称中心抽头)。滑动端在两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体上做机械运动,使其与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发生变化。电位器通常用RP表示。

电位器按接触方式及材料可分为接触式(线绕、实芯、膜式)和非接触式(光电、磁敏)电位器;按结构特点可分为单圈、多圈、单联、双联、带开关、锁紧和非锁紧电位器;按调节方式可分为旋转式和直滑式电位器。

电位器除了和电阻器一样,有标称电阻、额定功率、精度等级等技术参数外,还有阻值变化规律。带开关的电位器还有电压及载流量的限值。

5.电阻器、电位器的测量电阻器、电位器通常可用万用表电阻挡进行测量。在测量前首先要进行“电调零”,每变换一次量程,都要进行电调零这一程序。另外,测量操作过程中,手指不要同时触碰被测电阻器和电位器的两根引出线,避免人体电阻对测量精度产生影响。固定电阻器测量方法。

(2)热敏电阻的检测。检测热敏电阻器时,在常温下根据热敏电阻器的标称阻值,选择万用表欧姆挡的适当量程,在正常情况下,其测量值应与其标称阻值相同或接近。

用电烙铁靠近热敏电阻器,并测量其阻值。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其阻值应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则相反,如彩色电视机中的消磁电阻)。

(3)压敏电阻的检测。检测压敏电阻器时,一般用万用表R×lOk挡来测量其两脚之间的电阻值。正常时为无穷大,反之说明压敏电阻器漏电电流大,不能使用,实际操作。

网友A:
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带有四个色环的

网友B:
一般矩形片状电阻采用这种标称法

网友C:
贴片电阻这玩意儿相对于硬件、射频开发维修人员或者电子爱好者说是应该是入门必修课

网友D:
五环电阻的计算方法

网友E:
电阻和电容的识别方法如何正确读出基本元器件电阻

网友F:
一般不适于作通用电阻器。

网友G:
还要区分是四色环电阻和五色环电阻

网友H:
通过电阻上的彩色线圈来识别电阻的阻值

网友I:
有些色环电阻的排列顺序不甚分明

网友J:
4环电阻的第一环以及第二环分别表示电阻器阻值的第一位和第二位有效值

网友E:
通过贴片电阻本体识别标称阻值

网友A:
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网友D:
由于电阻阻值的表示法有数字表示法和色环表示法两种

网友B:
如何识别色环电阻器的阻值和误差?

网友C:
识别电路板上的电阻是几K或几欧?

网友J: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是家电维修的一项基本功

网友I:
色环标示主要应用圆柱型的电阻器上

网友H:
色环电阻是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最多的电阻类型

网友G:
电阻的色环所代表的含义及计算方法都有的。

网友F:
色环表示有效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