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9-08-30):
示波器的使用

示波器是一种能将电信号用图形方式显示出来的电子测量仪器,它不仅能观察到电信号的波形,而且能定量测量电信号的各种参数,如电信号的幅度、周期以及相位等。

HG2020双踪示波器的外形。

1.测试前的准备

(1)显示扫描线。按设置仪器的开关及控制旋钮,将电源插头插入交流电源插座。

(2)接通电源,调节亮度和聚焦旋钮,使扫描基线清晰度较好。

(3)一般情况下,将垂直微调和扫描微调旋钮处于“校准”位置,以便读取V/Div和T/Div的数值。

(4)调节CH1垂直移位。使扫描基线设定在屏幕的中间,若此光迹在水平方向略微倾斜,调节光迹旋转旋钮使光迹与水平刻度线相平行。

(5)校准波形。由探头输入方波校准信号到CH1输入端,将0.5Vpp校准信号加到探头上。将“AC-l-DC”开关置于“AC”位置,校准波形将显示在屏幕上。

2.使用双踪示波器测量信号

(1)将被测信号输入到示波器通道输入端。注意输入电压不可超过400V(DC+ACPP)。使用探头测量大信号时,必须将探头衰减开关拨到×10位置,此时输入信号减小到原值的1/10,实际的V/Div值为显示值的10倍。如果V/Div置于0.5V/Div,那么实际值应等于0.5V/Div×10-5V。测量低频小信号时,可将探头衰减开关拨到×1位置。

如果要测量波形的快速上升时间或高频信号,必须将探头的接地线接在被测量点附近,以减小波形的失真。

(2)按照被测信号参数的测量方法不同,选择各旋钮的位置,使信号正常显示在荧光屏上,记录测量的读数或波形。测量时必须注意将l,轴增益微调和X轴增益微调旋钮旋至“校准”位置。因为只有在“校准”时才可按照开关“V/Div”及“T/Div”的指示值计算所得测量结果。同时还应注意,面板上标定的垂直偏转因数“V/Div”中的“V”是指峰峰值。

(3)根据记下的读数进行分析、运算、处理,得到测量结果。

3.使用双踪示波器注意事项

(1)使用前必须检查电网电压是否与示波器要求的电源电压一致。

(2)通电后需预热15min后再调整各旋钮。必须注意亮度不可开得过大,且亮点不可长期停留在一个位置上,以免缩短示波管的使用寿命。仪器暂时不用时可将亮度关小,不必切断电源。

(3)通常信号引入线都需使用屏蔽电缆。示波器的探头有的带有衰减器,读数时需加以注意。各种型号示波器的探头要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