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怎样实现无限制的连续A/D转换

楼主(2019-08-30):
STM32可以连续多次A/D转换,HC32L136的顺序扫描最多16次就要停止,再次启动需进入中断完成,每16次就多一个间隔时间,怎么去掉这个间隔时间呢?

楼主:
HC32的资料太粗了,经过实践应该可以DMA连续采样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触发ADC采样,就可以实现连续不断地采样了,比如在驱动库样例的ADT例子,如下图有应用举例

网友B:
去掉ADC的读取时间可以的呀  ,比如你系统时钟是8M,ADC分频配置1分频,配置4个时钟采样周期,这样就大大缩短时间了哇,连续采样,这样是可以实现的。
憋人有幸做过高强度ADC采样   华大代理商 深圳Manson QQ:791941179

网友C:
是不是你寄存器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D:
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E(2024-03-11):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触发ADC采样,就可以实现连续不断地采样了,比如在驱动库样例的ADT例子,如下图有应用举 ...

大佬,为啥我用的官方的所有ADC采集例程,debug 调试的AD结果都显示的oxaaaa

网友F:
引用 楼主:
HC32的资料太粗了,经过实践应该可以DMA连续采样

一般情况下DMA可以持续不断的进行采样的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没听说过16个就要停一会。

网友H:
你找个DMA的ADC例程试试。看看有没这个问题

网友I:
这个间隔时间大概是多久?一个采样周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