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数字式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08-30):
数字式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1)全面了解并掌握数字万用表的性能。使用数字式万用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功能及量程转换开关、功能键、输入插孔、专用插口的作用,了解仪表的极限测量参数,掌握过载显示、极性显示、低电压指示和其他标志字符显示以及声光报警的特性。测量之前还应检查表笔有无裂痕,引线的绝缘层有无破损,表笔的插入位置是否正确等,以确保操作人员及仪表的安全。

(2)注意使用或存放环境。数字式万SN75183D用表不能在高温、烈日、湿度高、灰尘多的环境中使用或存放,否则容易损坏数字显示屏的液晶材料和其他元器件。

(3)注意外界电磁干扰信号。数字式万用表输入阻抗高,在高灵敏度挡,特别是在200mV挡使用时,周围空间的杂散电磁场干扰信号会窜人机内,显示一定的数值。这时可将红、黑表笔接触一下,干扰就会自行消除。

(4)注意表笔引线电阻值。使用数字式万用表的200Ω挡测量低电阻时,应先将两支表笔短路,测出两表笔导线的电阻值,然后从测得的阻值中减丢此值,才是该电阻的实际阻值。

对于2kΩ~200MΩ挡,两表笔导线的电阻值可忽略不计。

(5)严禁带电测量电阻。测量电阻时,两手应持表笔的绝缘部分,不得碰触表笔金属端或元件引出端,以免引起测量误差。严禁在被测线路带电的情况下测量电阻,以免损坏仪表。

(6)测量电解电容时应先放电。检查电器设备上的电解电容时,应切断设备上的电源,并用一根导线把电解电容的正、负极短路一下,以防止电容上积存的电荷经过数字式万用表泄放而损坏仪表。

(7)更换电池时极性要正确。若按下电源开关至“ON”

位置,液晶不显示任何数字,应检查层叠电池是否失效。若显示低电压指示符号,则需更换新电池。换新电池时,正、负极性不得插反,否则数字式万用表不能正常工作,还极易损坏其内部集成电路。

(8)使用后及时关电源。为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每次用后应将电源开关关闭。长期不用时要取出电池,防止电池漏出电解液而腐蚀印制电路板。另外,数字式万用表常用的熔丝管有0.5A、0.3A、0.2A三种规格,若数字式万用表熔丝熔断需要更换时,一定要与原熔丝的规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