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测内部温度

楼主(2019-08-31):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include "ML51.h"

void main (void)
{
/* GPIO initial setting
  * include gpio.c in Library for GPIO mode setting
*/
    unsigned int u16bgvalue;
    MFP_P31_UART0_TXD;
    P31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3,115200);
    ENABLE_UART0_PRINTF;

/* ADC initial setting
  * include adc.c in Library for ADC setting.
*/
    VREF_Reload(LEVEL3);
    VREF_Open(LEVEL3);
    ADC_Open(ADC_SINGLE,VTEMP);

    while(1)
    {
      clr_ADCCON0_ADCF;                              /*Clear ADC flag before ADC start */
      set_ADCCON0_ADCS;                              /* Each time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CON0|CLR_BIT7)==CLR_BIT7);          /* wait ADCF = 1 */
      u16bgvalue = (ADCRH<<4)+ADCRL;
      printf ("\n VTEMP = 0x%X",u16bgvalue);
      Timer2_Delay(24000000,128,300,1000);
    }
}

楼主:
这种操作,大家都能三分钟学会。

网友A:
这种操作更容易移植程序

网友A:
可以很方便的把多个不同人做的工程合并到一个里面去。

网友B:
关键是如何换算,一般是线性的,所以也可以先测出来温度几个对应的值,再换算出靠谱的公式。

网友C:
一般是线性的,可以测出来。

网友D:
看了几个帖子,貌似ML比MS51支持的更好

网友E:
怎么转为温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