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位值可以给16位变量赋值么?

楼主(2019-08-31):
u8  K=0x01;
u16 T=0xff00;
T=K;
这样的赋值合法么?如果合法的话,T=0xff01是么?或者等于什么?

网友A:
大姐,你随便找个编译器仿真一下不就可以知道了吗???

网友B:
T=0x0001

网友C:
8位和16位可以互相赋值,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是8位数赋值16位,则16位的也只等于8位的数。
如果是16位数赋值8位数,则8位数值等于16位数值的低8位,也就是高位直接舍去。

菜鸟你不知道8位赋值给16位有符号位扩展的问题吧?

网友D:
朴昌范真是个大神,软硬通吃。

网友E:
编译器会自动扩展适应数据类型.  如果 16 位赋值给 8 位, 会复杂些

网友F:
还要看具体用的哪种单片机和编译器,有些编译器蛮反人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要看具体用的哪种单片机和编译器,有些编译器蛮反人类的。

没见过哪个C编译器反人类的。

网友H:
这个要从汇编角度来看,汇编没有U16 U8这一说,数据搬移基本就是 寄存器到寄存器、  寄存器到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到寄存器 、 存储单元到存储单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大姐,你随便找个编译器仿真一下不就可以知道了吗???

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