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蓝牙主模块往CC2541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9-08-31):
现在蓝牙主模块已经和CC2541连接上了。
CC2541往蓝牙主模块发送数据,蓝牙主模块可以接收到。
可是蓝牙主模块往CC2541发送数据,CC2541收不到。
发送代码:
if(BL_Flag==9)
                {
                        BL_Flag=0;

                        HAL_UART_Transmit (&huart1 ,(uint8_t *)(START),1,1500);
                        flag=1;
                }
                if(BL_Flag==1)
                {
                        BL_Flag=0;

                        HAL_UART_Transmit (&huart1 ,(uint8_t *)(STO),1,1500);
                }

接收代码:
可是断点都执行不到。
请问高手,CC2541接收数据的时候,格式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就是字符串就可以。
你可以先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进行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就是字符串就可以。
你可以先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进行观察 ...

谢谢!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