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红外管的频率可以选择吗

楼主(2019-08-31):
请教各位一下,我需要波长在2.8-4.3微米的红外线,但是查了一下市面上有售的红外管发光波长都是940纳米的,请问这种需要怎么满足呢?难道要订做?能订做吗?

网友A:
订做成本高,量少不给做。最好还是在市面上多找有对应波段的红外管产品,多找几家,国内的,国外的

网友B:
量大的话可以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