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08-31):
万用表的正确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1)机械调零与欧姆调零。为了减小测量误差,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通常只在首次使用时调整一次)。在使用欧姆挡测量电阻时,要先进行欧姆调零(即电调零),即将两支表笔短接,调“零欧姆”调整旋钮,使万用表的指针至最右端0欧姆处,若不能使指针达到0欧姆处,通常是由于表内电池电压不足造成的,应换上新电池后方能进行测量。以后每变换一次量程(挡位),都要进行欧姆调零。

在使用过程中,严禁在被测电阻带电的情况下用欧姆挡去测量该电阻,否则,外加电压极易造成万用表的损坏或引发电路出现意外故障。

(2)正确接线。由于万用表使用的直流表头只允许电流从“+”极流人,从“一”极流出,所以,万用表面板上的插孔和接线柱都有极性标记。使用时将红表笔与“+”极性插孔相连,黑表笔与“一”极性插孔相连。测量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时,要注意正、负表笔极性不得接反,以免指针反转,如发现指针反转,应立即调换表笔。测量电流时,仪表应IPP45N06S3L-13串联在被测电路中;测量电压时,仪表要并联在被测电路两端。在用万用表测量晶体管时,应牢记万用表的红表笔与内部电池的负极相接,黑表笔与内部电池的正极相接。

(3)要正确选择测量挡位。测量挡位包括测量对象和量程。如测量电压时应将转换开关放在相应的电压挡,测量电流时应放在相应的电流挡等。如误用电流挡去测量电压,会造成仪表损坏。选择电流或电压量程时,应使指针处在标度尺2/3以上的位置;选择电阻量程时,最好使指针处在标度尺的中间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小测量误差。测量时,当不能确定被测电流、电压的数值范围,应先将转换开关转至对应的最大量程,然后根据指针的偏转程度逐步减小至合适量程。

(4)正确读表。在万用表的表盘上有许多条标度尺,分别用于不同的测量对象。所以,测量时要在对应的标度尺上读数,同时应注意标度尺读数和量程的配合,即表头刻度线上的“读数”与“实测值”不能混淆在一起, “读数”是指从刻度线上直接读出的数值,而“实测值”则是该读数所代表的被测量的数值,它往往通过换算获取,虽然有时这两者在数值上是相同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的。另外,在读数时还应使指针和指针在反射镜上的投影相重叠,以避免产生测量误差。

(5)万用表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①在进行高电压测量或测量点附近有高电压时,一定要注意人身和仪表的安全。在做高电压及大电流测量时,严禁带电切换量程升关,否则有可能损坏转换开关。另外,万用表用完之后,最好将转换开关置于空挡或交流电压最高挡,以防下次测量时由于疏忽而损坏万用表。

②万用表使用后不要旋在电阻挡上,因为表内有电池,以免不小心使两根表棒相碰短路而耗费电池,最好将转换开关置于最高交流电压挡或空挡位。

③使用欧姆挡测量元器件时,不允许两手同时接触两支表笔的金属端,以免因人体电阻而引起测量误差。

④测量交流电压时,要注意交流电的频率和波形,MF47型万用表只有在测量正弦波交流电、且频率在45~ 65Hz范围内时,得到的数值才是准确的。

⑤对长期不用的万用表,应及时将电池取出,以免电池变质后漏出的电解液腐蚀万用表的电路板。

⑥万用表是一种精度较高的测量仪表,存放之处应远离强磁场,平时要轻拿轻放,尽量避免强烈的震动与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