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体机电脑的改进想法

楼主:
一体机电脑日渐流行,同时大家也喜欢用双屏。那么,能不能让一体机可以当电脑用,也可以只当做显示屏呢?
另外,我还有个 embedded pc,每次都要专门给它拿个屏幕。如果一体机能当显示屏,我用它也方便了。
这个想法实现起来应该不难,但厂家好像就是没想到。
而且,我现在的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装。

楼主(2019-08-31):
我拆开我的一体机看了,里面总共一块大板,没有专门的显示器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开我的一体机看了,里面总共一块大板,没有专门的显示器输入。

判断一体机能否当显示器来使用,需要确认一体机是否支持视频输入接口。注意,是视频输入接口,即HDMI in等接口,不是视频输出接口,HDMI out等。视频输出接口负责将一体机的视频信号输出到其他显示设备上,而视频输入接口则是负责将外部视频信号输入到一体机,由一体机进行显示。
观察一体机背后的视频接口,若发现有HDMI in接口,则证明此一体机是支持作为显示设备来使用的。
由于电脑一体机本身已经集成了显示器,有可能在主机上就不带有这类的信号输出口,这样外接的显示器就不能直接接在主机上进行信号显示,这个时候可以使用USB的外接显卡来接入显示器输出主机信号。

网友:
挣一个金币哈,谢谢

网友B:
技术上没问题,只是为了追求成本厂家不会这么做

楼主(点评):
我愿意为这个功能多付100元!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一百元不够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上没问题,只是为了追求成本厂家不会这么做

我愿意为这个功能多付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一体机能否当显示器来使用,需要确认一体机是否支持视频输入接口。注意,是视频输入接口,即HDMI in等 ...

HDMI 接口上没有 IN  或者  OUT 字样。我如果强行把两个HDMI对接,而它们不幸又都是 OUT,会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DMI 接口上没有 IN  或者  OUT 字样。我如果强行把两个HDMI对接,而它们不幸又都是 OUT,会烧吗?
...

只有一个HDMI的大部分设备都是输出,如果两个或以上的HDMI口应该表示in或out. 所以不要去冒这个险,万一不是o.c门就慘了.
HDMI包含HDMI IN和HDMI OUT,HDMI IN为显示器、电视上的接口,意为HDMI信号输入,也就是只能通过电脑主机、电视盒等,将信号转换为视频和声音。
  而HDMI IN的另一端就是HDMI OUT接口,意为HDMI信号输出,只能将HDMI信号导出至其他设备播放,HDMI IN广泛存在于笔记本、显卡、游戏机中。
  HDMI OUT则普遍应用于显示器和电视。
  说简单点,就是图像和声音由音源产生,由HDMI OUT接口流出,经过HDMI线本身,到达另一端的HDMI IN接口,HDMI接口有区别,但线两头(直通的)可以通插。

楼主:
发现了这个,早就有了。但现在A730已经下市。

楼主:
联想 AIO520 也有 HDMI IN,正在出售。不知道是否全系都有。

网友D:
这个可以靠软件投屏来实现!

网友E:
我以前就是用一体机当显示屏用的

网友F:
一体机我没看好,修没法修。做大工程没法办。只能办公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体机我没看好,修没法修。做大工程没法办。只能办公

为啥要修?人家就不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修?人家就不坏啊

我要增加内存,换个显板,换个大点的硬盘,请问能实现么????

网友A(点评):
喜欢折腾的不要买一体机,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要增加内存,换个显板,换个大点的硬盘,请问能实现么????

能啊. 你去苹果官网看看买之前能不能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能啊. 你去苹果官网看看买之前能不能换.....

那得找客服,我要自己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得找客服,我要自己换

网页上直接选, 厂商给你定制.
你自己改,换下来的板卡都浪费了.这些钱浪费没意义. 还不如你自己攒机或者买高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