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DEMO板】,串口无法下载问题

楼主:
感谢非常华大提供的【HC32L136-DEMO板】。
1、包装:用防静电+气泡垫。
2、蓝色阻焊油,白色丝印字,非常清晰。
3、MODE: ,J3能配个跳线帽或者做成拨动开关就方便使用串口下载。
4、USB:有些接触不良。
5、无法使用自带UART下载程序, ,用USB转串口线可正常下载。

网友A(2019-09-02):
新版本试试看,开发板拿到手我就掰断了,倒没测试过开发板自带的usb转串口

网友B:
SDK里面自带的ISP软件可以用的吧,MODE短接之后,上电或者复位,串口工具的Tx连接PA10,Rx连接PA09,然后晶振选择内部,选择com口和hex,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K里面自带的ISP软件可以用的吧,MODE短接之后,上电或者复位,串口工具的Tx连接PA10,Rx连接PA09,然后晶 ...

ISP软件是可以用,我用USB转串口都可以下载,只是使用自带串口下载时出错,无法下载。
没有看到那里可以设置外部晶体。

网友B(点评):
你是说使用自己的串口软件吗?

网友B(点评):
自带的串口是指什么?软件还是硬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HC32L136-DEMO板】自带UART硬件下载失败。我用自己购买的“USB 转串口”的板子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P软件是可以用,我用USB转串口都可以下载,只是使用自带串口下载时出错,无法下载。
没有看到那里可以设 ...

@jcp352002,开发板自带的UART硬件,是用仿真器引出的,同样需要电脑能够识别这个仿真器。

看你另一个帖子里面好像连接MCU的SWD也有问题,怀疑是不是USB线或者接口不够好

网友C:
使用华大自己的串口工具可以下载的   使用串口板  PA9  PA10连接  PD03拉高  是完全可以下载滴-----华大代理商  深圳Manson

网友D:
最新版ISP编程软件及手册已发布。

网友E:
供电正常不

网友F:
升级一下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