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0518存入内部DATAFLASH数据,怎么回自动多出几个呢?

楼主(2019-08-31):
用内部的FLASH作为DATAFALSH存入uint32_t TestData1[] = {1,2,3,4, 5,6,7,8,9, 10,11,12,13,14, 15,16,17,18};此数组,调试查看Memory1相关地址时,发现数据不是18*4=72个字节,而是在后面自动补上了8个00的数据,共是80个字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教各位大神了。
谢谢!

网友A:
你调整这个数组,看看后面补的是不是总是8个00

网友A:
另外你printf这个数组看看是不是还带那8个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printf这个数组看看是不是还带那8个00

没有用到print这个函数的。另外,刚刚改成了结构体变量试了下,又出现奇怪的问题了。明明只写一遍数据共20个字节,可是实际查看时却发现重复写了2遍数据。共40个字节,不知是怎回事。感觉新唐芯片真是不习惯,不如STM32的芯片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到print这个函数的。另外,刚刚改成了结构体变量试了下,又出现奇怪的问题了。明明只写一遍数据共2 ...

这跟芯片无关吧,你都不贴出来你完整的代码,难道不可能是你哪儿弄错了吗,再说这个是跟编译器有关的,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C:
多出几个?太假了,不信。

网友D:
找到从哪儿多的了吗

网友E:
你确认下,多出的会根据什么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