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xmega64A3U ADC问题

楼主(2019-08-31):
使用ADC模块时遇到一些问题。使用场景是使用一个
差分通道去采集电流,不过对电流精度要求比较高。对
温漂也比较敏感,采用一路闲置差分通道去补偿温漂。
之前的应用方案是放在B口上,效果比较满意。只是布板在A口
上,效果很不好,不知什么原因。

PA4对应电流+,PA5对应电流-;
PA6对应补偿+,PA7对应补偿-;
测试时全部短接于GND,测试adc数据(千样本/s 均值)如下:

电流,补偿,差值
常温25°
-098,-077,-021,
-099,-077,-022,
-099,-078,-021,
-099,-077,-022,
-099,-077,-022,
-099,-078,-021,
-100,-079,-021,
低温-20°
-090,-054,-036,
-090,-056,-034,
-090,-055,-035,
-090,-056,-034,
-090,-054,-036,
-090,-056,-034,
-090,-056,-034,

   从以上数据看adc通道采样难以达到0,且通道一致性不好。但是
又不知为何以前在B口使用的一致性比较好(误差在6以内)?对于
这种现象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改板子,改到B口上

网友B:
说实话,不熟悉这个芯片

网友C:
你先飞线到A口,再对比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