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的串口1例程修改建议

楼主(2019-08-31):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include "ML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ART1 use as printf.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None
*/

void main (void)
{

/**
For UART1 P2.3 as TXD1 / P2.3 as RXD1 GPIO setting
* include gpio.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23_UART1_TXD;                              // UART0 TXD use P0.5
    P23_QUASI_MODE;                                 // set P0.5 and P0.6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
For UART1 initial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UART_Open(24000000,UART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set_S1CON_TI_1;                                // printf must first set TI_1 =1;

/**
  UART1 loop test
  UART1 TXD1 send data received by RXD1 pin. Connect TXD1 pin and RXD1 pin check result.
*/
    while(1)
    {
      printf ("\n hello world! " );
      Timer2_Delay(24000000,128,1000,1000);        //Means timer base 24MHz, divider 128, delay time 100 ms (100000us)
    }
}
上面是官方的例子,在启用串口1作为printf的时候,使用了set_S1CON_TI_1; // printf must first set TI_1 =1;
非常难易理解,而在串口0的例子中没这么用,串口0的例子使用的是
ENABLE_UART0_PRINTF
于是查找头文件发现了问题。头文件中是有一条
ENABLE_UART1_PRINTF
的,然后使用宏替换的set_S1CON_TI_1
所以这里写例程序的程序员故意挖坑了。

楼主:
所以这个例子应该是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include "ML51.h"

/**
* @brief       UART1 use as printf.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details     None
*/

void main (void)
{

/**
For UART1 P2.3 as TXD1 / P2.3 as RXD1 GPIO setting
* include gpio.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23_UART1_TXD;                              // UART0 TXD use P0.5
    P23_QUASI_MODE;                                 // set P0.5 and P0.6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
For UART1 initial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UART_Open(24000000,UART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ENABLE_UART1_PRINTF;                                // printf must first set TI_1 =1;

/**
  UART1 loop test
  UART1 TXD1 send data received by RXD1 pin. Connect TXD1 pin and RXD1 pin check result.
*/
    while(1)
    {
      printf ("\n hello world! " );
      Timer2_Delay(24000000,128,1000,1000);        //Means timer base 24MHz, divider 128, delay time 100 ms (100000us)
    }
}

楼主:
这么一修改就看着容易懂多了,不用再可以去研究具体寄存器怎么配。

楼主:
我认为C语言都应该如此,看起来更优雅。

网友:
建议很好,我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楼主:
我就觉得吧,例子应该非常容易懂。

网友A:
建议不错,希望下次更新能修正。

网友B:
优秀啊,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确实不错,设计库函数时候都想到了,做例子时候竟然故意漏掉了?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就算是不统一的配置方式,也可以用这个方式统一起来。

网友D:
统一的配置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