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RP配置与测试 转

楼主(2019-08-31):
连接USRP至PC
以下操作均对 USRP 型号为HMUN 210来操作
为了保证USRP能够成功地连接至PC:
  • 要保证PC端已成功的安装所需的软件(包括 GNU Radio和UHD或者其他能够控制USRP的软件)
  • 保证射频子板已经正确安装至USRP母版(一般来说,买来的USRP已经封装好了)
  • 在使用USRP时,要确保USRP和PC之间的物理连接已经正确建立。(对于USRP2或者USRP-N,应保证PC端所使用的以太网能支持千兆的传输速率,并且使用千兆网线传输,买来的HMUN210里面送了一根千兆的网线,用那个就可以了。当USRP2或者USRP N-SERIES设备端网口绿灯点亮时,说明USRP设备和PC端的网络连接已经成功建立。)

配置USRP更改主机IP地址(UHD)由于UHD使用了UDP作为以太网通信协议,因此使用UHD和USRP2或者USRP N-Series时,应更改PC端IP地址。UHD 下USRP默认的IP地址为192.168.10.2.因此PC机对应网口的IP地址应配置如下
网络配置配置详情
IP192.168.10.1
Mask(子网掩码)255.255.255.0
Gate192.168.10.2配置完成后,此时的有线网络应该可以与USRP连接上了,读者可以在终端中试试如下命令
$ ping 192.168.10.2如果有数据传输,就说明PC已经与USRP网络连接上了。

更改FPGA程序USRP N-Series 只能以UHD作为驱动,其FPGA比特流文件和firmware固件在gnuradio和UHD安装的时候已经安装好了,大家可以输入以下命令找到 usrp_n210_fw.bin 和 usrp_n210_r4_fpga_bin
$ locate usrp_n210_fw.bin $ locate usrp_n210_r4_fpga_bin笔者的这两个文件都在/usr/local/share/uhd/images/ 目录下。UHD 提供的SD卡刷写程序为 usrp_n2xx_net_burner_gui.py,找到这个文件,在终端中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该程序
$./usrp_n2xx_net_burner_gui.py

会有如下这个界面

其中,firmware Image选取usrp_n210_r4_fpga_bin,FPGA image选取 usrp_n210_fw.bin,Network Address的 IP地址填的是USRP的IP地址,也就是 192.168.10.2 ,点击Burn Images 即可。

楼主:
基本测试在GNU Radio和UHD中,均提供了若干个程序可以用来测试USRP和PC之间的连接。在运行程序时请以管理员权限执行。
基于GNU Radio 的测试我们可以运行 usrp_rx_cfile.py 这个程序。
注意:笔者运行凡是usrp开头的python文件,都会遇到 from gnuradio import usrp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usrp,百度谷歌后觉得可能是usrp这个文件夹在用脚本文件编译的时候没有把usrp编译,导致报这个错误,具体解决办法还希望大神能够指导指导
更新:2016-1-12 12:00
对于上面问题所说的凡是usrp开头的python文件 都会遇到 from gnuradio import usrp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usrp 。查了资料和问了一些大神,是因为最新版的gnuradio3.7.5已经用uhd文件将usrp 文件替换掉了,所以在安装完成之后,已经没有usrp这样的文件夹了,取而代之的是uhd文件夹。
至于usrp一些的demo文件,比如usrp_fft.py已经被uhd_fft.grc替换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运行uhd_fft.grc.我们可以先看下uhd 下面有那些文件。输入
$ cd /usr/local/share/gnuradio/examples/uhd  $ ls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uhd文件夹下的文件。

我们可以跟以前的老版本的gnuradio下面usrp文件对比以下,可以发现,除了前面的usrp和uhd名字不一样,后面的很多文件都很相似。

楼主:
现在,让我们来运行以下uhd_fft.grc这个文件,先进入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直接输入 $ uhd_fft能够显示出这个界面,就说明usrp安装成功了

上面的一些参数,我还是新手,也不太清楚(以后还是多多学习)
基于UHD的测试我们可以直接在终端中输入以下命令,即可打印出usrp的一些参数。
$ sudo uhd_find_device我们也可以输入以下命令,能够运行成功表明UHD和usrp安装成功了。
$sudo uhd_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