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在生产过程中,焊接组件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9-08-31):
一般而言,在焊接组件时,我们建议选用助焊剂而非使用锡油。焊接完毕后,使用者可以使用酒精或清洗剂来清除残余的助焊剂,避免残留物造成短路问题。

助焊剂选用原则:

依待焊物体种类选择助焊剂的活性。如果目标金属是属于比较难焊的,则需要活性强的助焊剂。
如果是SMD零件,则需要免洗助焊剂,以免残留物不易清除并且造成短路现象。
如果电路板复杂度较高、具有多层板或是高密度板,则需要固形物较多的助焊剂。
不同的焊接方式是何不同种类的助焊剂。自动/手动锡炉或波焊适合液态助焊剂,手工焊接适合膏状助焊剂。
若事先清洁铜箔与零件之氧化层,配合含助焊剂之锡丝,则可不用另外加助焊剂。若仍有不易焊接的情形,请适当加助焊剂。
水溶性助焊剂因为残留物的腐蚀性比松香系的强,需要特别注意清洗。

楼主:
正确的焊接过程,可以确保PCB不被弄坏,芯片不被烫坏,不至于出现虚焊,错焊接,或短路等。

网友A:
非常棒的经验,很有帮助

网友B:
手工活要细心。

网友A:
焊锡膏好啊,还是松香好

网友C:
比较复杂的找专业人士

网友C:
助焊剂选用要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