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 Host 应用中,如何处理过电流保护以及 Vbus 电压控制?

楼主(2019-08-31):
在USB Host应用中,新唐MCU芯片不会主动提供5V电压到Vbus。系统电路必须要有额外的5V电压电路设计,提供给需要连接的USB device。
以NuTiny-SDK-M451开发板为例,5V电压透过Nu-Link-Me ICE 除错器端的USB提供,当M451切换USB界面为Host时,利用OTG的USB_VBUS_EN脚位,使能NCT3520U (新唐高侧电流限制开关)输出5V电压到Vbus上。当M451的USB接口切换成Device时,OTG会将NCT3520U禁止掉。
此外,NCT3520U也提供过电流侦测,一旦OTG的USB_VBUS_ST管脚接收到过电流信号时,不用通过软件设定USB_VBUS_EN管脚,OTG硬件也将主动设置USB_VBUS_EN管脚,禁止掉5V输出电压。从而保护整个系统。
在USB Host应用中,如果客户没有过设计过电流保护及Vbus电压控制的经验,而是直接提供5V电压到Vbus。那么将需要修改程序,将USB_VBUS_EN及USB_VBUS_ST管脚转换成一般的IO.

楼主:
请参考NuTiny-EVB-M451开发板的设计电路: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HL0120141225192023

网友A:
参考官方的电路图就行了,我懒得问为啥

网友B:
USB的例子有没有,发来看看。

网友C:
5V供电就可以

网友D:
供电电路必须靠谱。

网友E:
原来如此,,,作为主控也不提供个电压

网友E:
明白了,这好像都是这样的,主板也不提供电压给USB,而是电源提供,所以电源都有个5V的接口。

网友A:
可以防止芯片电流超额

网友F:
这种电路一般都固定模式

网友G:
一般都是可以单独提供供电的。

网友H(2020-09-14):
NCT3520U  这颗料怎么没有手册,还有在哪里购买呢 ,网站上有NCT3521U ,也没手册,也不知道在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