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带余音效果的无源蜂鸣器电路疑问

楼主:
图示为一个带余音效果的无源蜂鸣器电路,R3电阻左侧输入开关量,R8电阻左侧输入PWM,R4、R5、C1组成RC电路实现余音效果。
请问可不可以将R3和R8的输入互换一下,即R3左侧输入PWM,R8t左侧输入开关量,蜂鸣器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2019-09-02):
不能互换。这个电路貌似还是有专利的。
IO1通过三极管TR1 TR2给C1充放电,形成包络波,PWM输出的是音符频率。
这种电路与软件配合得好,效果还是可以的,但只能单音。
如果使用ARM,则可以使用多通道采样波表的方法,实现真正的和弦。我常用8通道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B(2019-12-12):
怎么发和弦音呢

网友C:
乐音单元有了,和音就简单了,分时调用1,3,5单音,循环,综合音效就大三和弦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