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ZigBee CC2430点对点串口无线通信

楼主(2019-09-01):
ZigBee CC2430点对点串口无线通信

网友A:
近距离用蓝牙、WIFI、再远一点用315 433     更远用2G 3G 4G    ZIGBEE有哪些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用蓝牙、WIFI、再远一点用315 433     更远用2G 3G 4G    ZIGBEE有哪些优势??? ...

通常,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短距离通信就可以考虑应用ZigBee:
  (1)需要数据采集或监控的网点多;
  (2)要求传输的数据量不大,而要求设备成本低;
  (3)要求数据传输可靠性高,安全性高;
  (4)要求设备体积很小,不便放置较大的充电电池或者电源模块;
  (5)可以用电池供电;
  (6)地形复杂,监测点多,需要较大的网络覆盖;
  (7)对于那些现有的移动网络的盲区进行覆盖;
  (8)已经使用了现存移动网络进行低数据量传输的遥测遥控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常,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短距离通信就可以考虑应用ZigBee:
  (1)需要数据采集或监控的网点多;
  (2 ...

NB不就可以?还有LORA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常,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短距离通信就可以考虑应用ZigBee:
  (1)需要数据采集或监控的网点多;
  (2 ...

这些2G 3G 4G也可以搞定啊。感觉现在的协议太多了 五花八门,没有必要,浪费资源,而且很多协议都大规模普及不了。根本没有实用性

tyw
青菜老卜各人欢喜,哈哈,穷人只挑菜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