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求和

楼主(2019-09-01):
使用电路分析基础书上的millmann规则直接看结果也行:

为了突出每一个电压源的贡献,可以写成这样:

这些东西和原帖楼主所问,虽然沾边,但是有点跑题。看下图:

如上图所示,要想实现v1、v2的求和,关键是i1和i2要与Vo无关,只有当Vo《V1/V2,或者输出电压特别小时才成立。

电路简单的,所以推导略,或者说本坛有大师喜欢干这个活,用数学公式推导推导才有成就感,自豪感!
这个活留给大师干吧,这里直接给结果:

由上式可见,输出是输入的线性叠加。

结果可以进一步扩展,和微分、积分电路求和,也要满足上面的条件。

限制条件会导致输出电压幅度特别小,摆脱这个束缚的方法之一,使用运放:

如上图所示,运放等效输入阻抗根据弥勒定理是R/(1+A),满足限制条件要求。

这个权重求和,是非常重要的,在低功耗电路中常用,总结公式:

根据对偶原理,可以“猜出”电流求和的电路和结果表达式。

在功率电路中,使用的多是简单求和,电路和约束条件如下:

大师,是不是叠加原理用错了

网友A:
我读的书少,大师不要骗我哦。
我不理解电流怎么会从低电压处流向高电压处。
从上面的所谓公式推导来看,电压叠加了,总的输出电压应该比原来各分电压都高吧?电流的方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读的书少,大师不要骗我哦。
我不理解电流怎么会从低电压处流向高电压处。
从上面的所谓公式推导来看,电 ...

你第一句话说的对。

楼主:
电流走的是一个闭合回路,好比一个人从地球某一点出发,环绕地球,最后回到原点一样,如果他一直走下坡(对应于从高到低电压),没走相同高度的上坡,此人怎么可能回到原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第一句话说的对。

是的,读的书少。
不过搭接过类似的电路,结果有元件烧毁了,不知道是不是抄书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