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输出的高频噪声抑制

楼主(2019-09-01):
电源是12V转-5V,BUCK-BOOST拓扑,测试输出端有高频噪声,求解决方案。

使用500MHz示波器和1G探头,测试已使用接地弹簧,黄线是输出电容对地噪声,蓝线是SW开关波形。

输出端有400mVpp,400MHz的高频噪声,如何解决。原理图和测试波形如图。

网友A:
这噪音的来源应该是电感的分布电容,在开关ON的前沿产生高频脉冲电流。

对策:
1 选用分布电容小的电感
2 输出线串磁珠

网友A:
其实大多数应用对这个频率的噪音是不敏感的,可以不管。

网友B:
纹波已经做的很不错了,400MHz的尖峰干扰,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高频发射了,空间耦合的可能性最大,输出加磁环或者磁珠,可能还得包括电屏蔽手段,才能获得干净的输出波形。
不过,一般的数字模拟线路对这个完全无感,直接用问题也不大。

网友C:
fb加一小电容到gnd

网友D:
这个噪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目前频谱仪测试电源输入口只剩500K基波的幅值了。

网友E:
换一个电感试试。

网友F(2019-10-0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目前频谱仪测试电源输入口只剩500K基波的幅值了。

怎么解决的?

不要用电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目前频谱仪测试电源输入口只剩500K基波的幅值了。

能不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目前也遇到类似问题,很头疼!

不要用电解

网友H(2019-11-12):
精益求精

网友I:
怎解决的?

不要用电解

网友J(2020-03-28):
1.需先確保量測手法正確。
2. Review layout,  看輸出loop是否有跨到switch node,導致switch noise  的耦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