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9g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9-09-01):
买了2批SG90的舵机,发现第一批能自由控制,第二批不受控制。能自由控制的不上电的时候,转动角度0到180,不受控制的转动角度0到360没有死角。哪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才能自由控制。
左边是第一批买的,右边是第二批买的,表面区别,第一批最上面多了一堆字母:Tower PROtm

楼主:
自己解决了,结贴了,想删除这个了,结果没找到

网友A:
可以把你的解决方案 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解决方案 一起探讨一下!

你的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是之前设置好的占空比,在这个不好用,后来重新调整占空比就好了,而且新调整的占空比以前的舵机也可以使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多机调试器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