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pu6050求的的角度有延迟

楼主(2019-09-01):
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发现改变角度从0-90度,他不会马上跟着6050的实际姿态输出,而是有一定的延迟。最后会达到实际角度,而且通过改变互补滤波的比例常数Kp,可以改变延迟的时间,越大,延迟的时间越小。我是用来做四轴的,肯定希望事实反映姿态情况,那这个Kp是越大越好吗?我有的飞控算法上看到别人的Kp只有0.6,我试了一下延迟会非常严重,Kp=2的时候飞机从水平变换到垂直90度的时候延迟五六秒左右。请问大神这个是有什么补偿方法吗?顺便问一句,互补滤波算法的参数Kp,Ki的取值,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参考PID参数的整定办法,慢慢调好了

网友B:
延迟就是惯性,系统都有惯性的。

网友C:
PID最难对付的就是惯性,不同系统的惯性不同,同样系统,不同负载惯性也不同。

网友B:
楼主意思是传感器反应慢?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有毛病啊,换个试试。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信号波动吧。

网友F:
延迟多长时间?

网友G:
怎么不使用AHRS呢?

网友H:
换个姿态结算算法。

网友I:
楼怎么实现的延迟到5-6秒的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算法?

网友K:
可能算法有滞后性。

网友F:
现在有卡尔曼滤波算法。

网友L:
是采集数据的时候滤波了吗?

网友M:
mpu6050都是互补性质的。

网友N:
基于四元数的姿态解算互补滤波算法?

网友O:
使用其他的算法吧

网友P:
你计算的角度太慢了吗

网友Q:
可以借鉴别人的程序看看吧

网友: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什么问题的

网友R:
需要修改矩阵方向

网友S:
把所有的数据输出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T:
你是做数字滤波算法了吗

网友U:
为什么不使用卡尔曼呢?

网友V:
6050的实际姿态差多少呢?

网友V:
网上不是有四元数的算法吗

网友N:
基于四元数的姿态解算互补滤波算法呢?

网友R:
mpu6050装反了?

网友O:
可以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

网友:
有可能你的硬件的问题

网友P:
延迟是什么造成的哦?

网友Q:
姿态解算的程序有很多的。

网友U:
卡尔曼的响应算法很及时的。

网友T:
可能数字滤波太慢了。

网友S:
有可能数据内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