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9-01):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可我不知道问什么,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B: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D: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E: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网友F: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网友F: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G: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H:
退耦,即是减少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相互影响。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由于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波动而产生一些杂散,那么这个杂散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网络的质量,从而影响系统中的其他器件的工作。

网友I:
为了减少这种影响,在PCB布局是建议在电源脚加上一个电容,起到滤波的作用,从而减少电源的杂散。

网友J:
数字电路容易产生高频干扰,加电容,根据容抗的计算公式,干扰会通过电容耦合到地。

网友K:
频率越高,容抗越低,电容要根据信号的频率来选。

网友L:
一般接个104,像ARM9啥的,频率更高,可考虑接103电容,有条件的再并个104和10uF。

网友M:
dI=C*dU/dt, 举个例子, MCU的IO高低变化,会引起供电引脚电流的突变

网友N:
MCU内部工作也会导致电流的变化.电容有ESR,电流的变化会导致电容上电压的波动, 这就是不同的频率要选不同的电容,电容的ESR和频率是相关的.

网友O: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

网友P:
去耦电容是电路中装设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

网友Q:
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  。。

网友R:
退耦电容是为了消除电路中电流变化引起的寄生振荡 。。

网友S:
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T:
电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

网友U:
滤波电容是用在整流滤波电源电路中

网友U:
为了消除工频或开关电源振荡频率的纹波

网友V:
退耦电容的要求是高频响应能力要好

网友W:
退耦电容主要是用来把不一样波频的电源分开

网友X:
电解电容的容量比较大,一般都用来滤波

网友Y:
根据电容的滤波原理来确定的

网友Z:
退耦陶瓷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AA:
信号被有效旁路至地,起到退耦的作用

网友AB:
大容量电解电容,是作用于低频交变信号的退耦,滤波,平滑

网友Z:
电容与电感共同起作用的。

网友Y:
运放退耦电容即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T:
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

网友X:
平衡纹波/退耦,具体作用要看它的接法

网友U:
  所有电子电路都要在电源线上加退耦电容

网友W:
去耦电容:储能作用,减少浪涌电流

网友V:
电感要校而高频响应能力好的电容最好的选择就是瓷片电容

网友AB:
小容量电容,主要是消除电路网络中的中,高频寄生耦合

网友AA:
退耦电容如何选择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