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DO和DC-DC几点选型的对比

楼主(2019-09-01):
LDO和DC-DC几点选型的对比

网友A:
低压降(LDO)线性稳压器的成本低,噪音低,静态电流小

网友B:
是用LDO还是DC-DC好?

网友C:
LDO 只能降压 DC-DC主要有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三种...

网友D:
LDO与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DC/DC做的比较好的话,效率可以很高

网友F:
LDO是线性直流稳压电源,DC/DC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G:
DC-DC常常用于电压隔离,有较好的隔离效果

网友H:
LDO几乎没有纹波,DC-DC的环路和均衡没有搞好则纹较大

网友I:
LDO是线性稳压,效率与负载电流关系很大

网友J:
DC-DC是指直流电源转换的电路,可以将不同的电压的直流电转换成其它不同的电压的电流电的电路。

网友K:
IDO即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L:
LDO在效率方面有个问题

网友M:
LDO与DCDC的区别与选择 。。。

网友N:
采用DC/DC或者LDO供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

网友O:
线性电源只能降压,不可能输出比输入电压更高的电压。

网友P:
工作效率与压差有关,压差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Q: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具有低压差、低噪声

网友R:
前者是开关稳压器,利用电感和电容的储能原理实现电压转换和稳定

网友S:
IDO即线性直流稳压电源,从效果上说,它的主要优点是输出电压纹波小

网友T:
用LDO还是DC-DC好?

网友U:
LDO 只能降压

网友V:
需要输出3.3v,是用LDO还是DC-DC好

网友W:
LDO是线性直流稳压电源,DC/DC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X:
DC-DC的环路和均衡没有搞好 纹较大

网友V:
了解一下LDO与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Q:
DC/DC:直流-直流转换模块。可用于直流电源和直流电源

网友U:
DC-DC主要有buck(降压),boost(升压),buck-boost(升降压)三种

网友R:
后者是线性稳压器,利用调整管的电阻变化来实现电压转换和稳定。

网友T:
LDO与DCDC的区别与选择

网友Y:
主要优点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转换效率高

网友S:
主要缺点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效率低

网友X:
LDO使用简单,外围简单,DC-DC则相反

网友W:
无线手环上的稳压为什么都用DC-DC,而不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