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lash死锁问题谁遇到过??

楼主(2019-09-01):
Flash死锁问题谁遇到过??

网友A:
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如果在烧写的的过程中,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

网友B:
在C2000烧写过程中(clear)-->erase-->(depletion)-->program-->verify。

网友C:
如果在Erase的时候,芯片因为强行断电,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时钟不稳定,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

网友D:
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放在FLASH的密码区

网友E:
查看芯片的datasheet,比如2833x在0x33FFF8~0x33FFFF

网友D:
如果是那么想办法得到.out中这里的数据,这就是密码|

网友F:
断电,上电,用CCS-->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

网友D:
是的,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

网友G:
如果在Erase的时候,芯片因为强行断电,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时钟不稳定,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

网友H:
stlink可以擦除不?

网友I:
用st-link试试。

网友G:
锁死 肯定是你设置了某些参数了!

网友J:
什么是GEL功能

网友K:
上电,用CCS-->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

网友L:
貌似是开机先按住复位,然后上电,下载程序就可以解锁了!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另类的操作,可以解锁!要不然就用串口ISP更新一下!好像也可以!

网友M:
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

网友N:
程序不运行,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O:
单片机执行中堆栈溢出!

网友P:
编程熔丝位时候不小心选择了外部RC

网友Q:
先连接设备然后在target选项下做如下操作解锁,选择unselecet all 然后应用即可

网友R:
设置了错误的、无效的时钟源

网友S:
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T:
重新擦除实施看。

网友U:
配置错误或者调试引脚被占用而引起的芯片锁死

网友V:
莫名其妙的锁死: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R:
很容易把熔丝位弄错而造成单片机锁死

网友M:
在烧写的的过程中,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

网友P:
在误操作后会锁死芯片

网友Q:
单片机锁死的简单

网友N:
没有办法解锁, 只能够更换芯片

网友O:
检查编译器是否优化错了

网友V:
按住复位键,然后写入程序,再松开复位键,写入程序。

网友U:
Jlnk连接不上?

网友T: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S:
是单片机不能工作了吗?

网友W:
我怎么看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