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2019-09-01):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主要考虑应该是电压的高低和电流的大小吧。

网友B:
时序是不是也要考虑啊?

网友C:
电压和时序

网友D:
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

网友E:
ARM的设计也有这一点吧,在电磁兼容的角度,引脚悬浮不好……

网友F:
注意之一应同时设计上电复位电路和人工复位电路

网友F:
在系统运行中出现故障时可方便地人工复位。

网友G:
DSP时钟可由外部提供,也可由板上的晶振提供。但一般DSP系统中经常使用外部时钟输入,因为使用外部时钟时,时钟的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

网友H:
若采用外部时钟,选择晶振时应对其稳定性、毛刺做全面的检验,以便DSP系统可靠地工作。

网友I:
电压待考虑

网友J:
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网友K:
差分走线长度匹配

网友L:
如果走线跨越分割地平面不可避免,请用1uF以下电容拼接两个地平面

网友M:
走出BGA后,走线请保持恒定的宽度,以保持阻抗恒定。

网友N:
高速差分线串联阻容处理

网友O:
最大的不同是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P: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这本书怎么样

网友Q:
元器件的布且及导线的布设是很重要的

网友R: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

网友S:
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而应将它们上拉活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网友R:
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J: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Q:
电源、地线的处理既使在整个PCB板中的布线完成得都很好

网友K:
走线禁止跨越不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P:
主要是PCB 上器件的速率越来越快

网友L:
不要在晶体、振荡器,时钟信号发生器,开关电源,安装孔,磁性器件或者周期性信号芯片的附近或者下方走高速信号线

网友O:
电路由于速度低,分布电容和引脚分布电感都忽略不计

网友M:
尽量使高速信号线走在TOP和BOTTOM层,并有完整的参考地层。不建议走内层

网友N:
ESD器件要尽可能靠近连接器放置。

网友S: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效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