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30是3V供电 而74系列是5V 供电,如何去驱动呢?

楼主(2019-09-01):
(无正文)

楼主:
总不能所有的信号都要电平转换?

网友A:
74系列也分好多种,有HC  LS  HCT 等,有的是可以工作在3v,有的可以低到2v,你看你元件的DATASHEET 上面有工作电压。。

网友B:
74LV相当于低电压4000 系列, 工作电压范围1.0 – 5.0 V.  (适合各类MCU电源)

74LVC相当于低电压74HC 系列, 工作电压范围1.2 - 3.6 V.  (适合 1.8 /2.5/3.3 V MCU电源)

74LVT相当于低电压74HCT 系列, 工作电压范围2.7 - 3.6V. (适合3.3 V MCU电源)

网友C:
74系列还有这么多类别,受教了,谢谢

网友D: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
利用特定的电平转换芯片,将3.3V和5V进行转换。

网友E:
有些5V电平的信号要转化为3.3V的信号,就需要用到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3.3v和5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F:
SN74AVC16T245: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16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网友G:
需要在电路板上集成单或双转换器功能

网友E:
用74LVTH245实现5v到3.3V的转换

网友E:
中间要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H:
74HC245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应用于两个不同电平的信号相连接的场合

网友C:
SN74ALVC164245

网友I:
CD4504B 双电源转换器

网友J:
当然是转换电平用啦

网友K:
用六电平转换器,CD4504.

网友L:
74LVC4245A这款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M:
按3.3V和5V互转来写的

网友N:
转换电压就是3.3V和5V互转

网友O:
简单 电平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P:
相应的TTL电平是不确定的

网友Q:
用芯片CD4504转换。

网友R:
不能满足3.3V和5V的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P:
用比较器LM393,LM339转

网友I:
双电源转换器 具体资料你自己下载吧

网友O:
可以用74LVC16245

网友J:
需要电平转换下才可以

网友N:
LM339也可以转换。

网友K:
用比较器转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M:
明白了原理后随便改互转的电压

网友L:
电平无源转换器

网友R:
MOS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Q:
用74LVC4245A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P:
现在很多都是供电芯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