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楼主(2019-09-01):
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网友A:
电源的布置

网友B:
时钟的布置

网友C:
还有电容的布置

网友D:
P3.2是什么信号?

网友E:
终端电路

网友F:
看哪种了     具体的接口具体分享    原理图设计很重要

网友G:
原理图中包括一些外设的分配和引脚的分配   实时要为画PCB的方便性考虑

网友B:
画PCB时也要注意走线  保护   匹配等问题

网友B:
楼主设计的是哪个系列的 板子

网友E:
考虑DSP芯片与存储器之间的位置布局

网友H:
布局应均匀、整齐、紧凑。

网友I:
功率大的元件摆放在利于散热的位置上

网友J:
输入、输出信号尽量避免相邻平行走线

网友J: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对低频电路,地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

网友E:
对于时钟线和高频信号线要根据其特性阻抗要求考虑线宽,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K:
尽量给出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J:
在时钟线应少打过孔

网友C:
贴片元件最好采用测试焊盘作为测试点。

网友L:
求dsp芯片TMS320LF2407A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网友M:
高速DSP系统PCB板设计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电源设计问题

网友N:
建议电源和地都可以用专门的一层

网友O:
可以用两个不同的电源层

网友P:
须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一定的并且分布合理的电容

网友Q:
高速高精度模拟元件对数字信号很敏感

网友R:
在板上模拟和数字部分,电源层一般是要求分开的。

网友S:
应注意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T:
RC 滤波器可以大大削弱各类高频干扰信号

网友U:
合理设计接地系统

网友S:
硬件抗干扰效率高

网友L:
TMS320C62xx、C64xx、C67xx系列器件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高速器件

网友R:
要采取高等级隔离措施。

网友M:
在电源设计中,通常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Q:
放大器会放大开关噪声

网友N:
通常电路设计时考虑采用多层板

网友P:
建议多使用贴片电容。

网友O:
可以把接线较多或者相对关键的电源用专门的一层

网友U:
屏蔽通过电磁感应引起的干扰非常有效。

网友T:
可以抑制“毛刺”干扰。

网友V(2019-10-20):
布线时,电源和地之间的回路面积尽可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