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OSCAP 电容器都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楼主(2019-09-01):
POSCAP 电容器都有什么要注意的啊

网友A:
POSCAP钽电容器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器(有“+”符号端为正极),使用时不可反极性。反极性使用时会增加漏电或可能引起短路。

网友B:
不能应用的电路如下:高阻抗电压保持电路;耦合电路;时间常数电路;漏电流有影响的电路;用串联方式增加耐压的电路。

网友A:
不能超过额定电压使用,否则有可能引起短路。

网友C:
要限制急速地充电或放电。建议在充、放电电路中加一个限流电阻,使冲击电流小于20A。

网友D:
在设计时,电容的容量、耐压、阻抗等要留一定的裕度,使更为安全、可靠。

网友E:
要确认使用的温度范围在电容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内。

网友E:
电源电流不超过容许的纹波电流,当超过容许的纹波电流时,电容器内部会增加热量,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F:
建议电容器施加的电压为额定电压的90%

楼主:
若额定电压大于10V时,取额定电压的80%为好

网友G:
对,若直流电压加上交变电压,则其峰值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

网友G:
若直流电压加上交变电压,则其峰值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

网友H:
poscap  高分子有机半导体固体电容器(POSCAP)是一种正极采用钽烧结体或铝箔,负极采用具有高导电性的高分子材料的电容器,其卓越的高频特性及低ESR深受好评,被广泛用于笔记本电脑,电源模块等的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端。   POSCAP的构造基本上与普通钽电解电容器相同,最大的不同是电解质采用了导电性高分子材料。正极采用钽烧结体充分发挥钽的高介电系数特性。不但实现了小型电容器的大容量化,同时负极采用导电性高分子材料实现了更低的ESR及可靠性方面的改善。POSCAP的额定电压2.5V-25V,容量2.2μF -1000μF,ESR最低达5mΩ。推荐使用电压为额定电压10V以下的产品,电压降低10%、额定电压10V以上的产品,电压降低20%,而普通钽电解电容器的电压降低高达50%。   POSCAP具有优越的电气性能,主要表现为:   高安全性   由于电解质不含氧原子,发生短路时与使用二氧化锰电解质的电容器相比POSCAP不易燃烧,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低ESR 和低阻抗   POSCAP的高导电性实现了低ESR和低阻抗,与同等容量的其它电容器相比阻抗为13~110。   卓越的温度特性   POSCAP所用导电性高分子电解质的电导受温度影响小,因而,ESR基本上不受温度影响。

网友C:
我特别关心 失效后是否会短路的问题, 燃烧的可能性

网友I:
注意耐压,绝对不能小于原电路电压

网友J:
不同材质电容器有不同应用地方

网友K:
单位体积的电容量非常大,比其它种类的电容大几十到数百倍

网友L:
电解电容不能把正负极接反

网友M:
工作电压是否低于电容器额定电压

网友N:
测试前将电容中的电放尽

网友O: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

网友P:
在高频率得时候电解电容 的并联滤波效果较低频差

网友Q:
电容存储的电量比电池少很多

网友R:
额定电压选择不当额定电压选择不当

网友O:
可用于低频滤波

网友I:
容量,具体多少需要计算出来

网友N:
电容漏电较大时应用电桥法测量

网友J:
有些电路需要无极或有极性的

网友M:
需要看参数了,参数能表明这款产品的性能

网友K:
额定的容量可以做到非常大,可以轻易做到几万μf甚至几f

网友L:
使用环境瞬间冲击电压不能超过电容的耐压

网友R:
对精度有要求的,要选高精度,低温漂的

网友Q:
电解电容器大多都是有极性的

网友P:
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