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基于ZigBee技术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的设计

楼主(2019-09-01):
基于ZigBee技术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的设计

0 引言
     目前发展较成熟的几大无线通信技术,往往比较复杂,不但耗费较多资源,成本也较高,不适于短距离无线通信。ZigBee技术的出现就弥补了低成本、低功耗和低速率无线通信市场的空缺,大大减少资源的浪费,且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ZigBee技术是在IEEE 802.15.4协议标准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低传输速率的无线通信技术。该技术主要针对低速率传感器网络而提出,能够满足小型化、低成本设备的无线联网要求,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和日常生活中。
    ZigBee无线网络根据应用的需要可以组织成星型网络、网状网络和簇状网络三中拓扑结构。ZigBee网络有两种类型的多点接入机制。在没有使能信标的网络中,只要信道是空闲的,任何时候都允许所有节点发送。在使能信标的网络中,仅允许节点在预定义的时隙内进行发送。协调器会定期以一个标知为信标帧的超级帧开始发送,并且希望网络中的所有节点与此帧同步。在这个超级帧中为每个节点分配了一个特定的时隙,在该时隙内允许节点发送和接收数据。超级帧可能还含有一个公共时隙,在此时隙内所有节点竞争接入信道。

1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硬件设计
    本文采用集成MCU+射频收发模块的SOC设计方式,这种组合方式的兼容性与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可靠性强,而且能实现节点的更微小化和极低的功耗。

1.1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组成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一般由传感器模块、处理器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电源管理模块组成,如图1所示。数据采集单元用来采集区域的信息并完成数据转换,采集的信息包含温度、湿度、光强度、加速度及大气压力等;数据处理单元控制整个节点的处理操作、路由协议、同步定位、功耗管理和任务管理等;数据传输单元用于与其他节点进行无线通信、交换控制消息及收发采集数据;电源管理单元选通所用到的传感器。

1.2 CC2430模块
     本文采用CC2430芯片为核心来设计传感器节点。CC2430芯片是符合IEEE802.15.4标准ZigBee协议的Soc解决方案。适合于各种ZigBee的无线网络节点,包括调谐器、路由器和终端设备。CC2430模块采用0.18 um CMOSSE艺生产,工作时的电流损耗为27 mA;在接收和发射模式下,电流损耗分别低于27 mA或者25 mA。CC2430的休眠模式和转换到主动模式的超短时间的特性,特别适合那些要求电池寿命长的应用。
    CC2430有两个串行通信接口USART0和USART1。两个串口既可以工作于UART(异步通信)模式,也可工作于SPI(同步通信)方式,模式的选择由串口控制/状态寄存器的UOCSR.MODE决定。
    UART模式的操作具有下列特点:8位或9位数据;奇校验、偶校验或无奇偶校验;配置起始位和停止位电平;配置LSB(低有效位)或者MSB(高有效位)优先传送;独立收发中断;独立收发DMA触发;奇偶校验和帧校验出错状态。

    1.3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设计
    由于CC2430是无线SOC设计方案,其内部已集成大量必要的电路,因此只需采用较少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信号的收发功能。
    在传感器模块的设计上,由于CC2430的外设接口是可配置的,把它的接口用插针引出,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随时添加不同的传感器。RF天线的设计:CC2430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天线,其中偶极子差分天线是最容易接口的,不需要巴伦(网络平衡到不平衡转换器)。而且考虑到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的低功耗特性,使用差分天线以提供最大范围。λ/2偶极子天线长度为L=14250/f,f的单位为MHz,L的单位为cm。因此,2450MHz的天线必须是5.8cm,天线每一边是2.9cm。由于传感器节点的功耗很低,所以传感器节点可以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但在取4V~10V方便的场合,可以提供一个稳压3.3V直流的接口电路,如图2所示。

2 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的通信实现
    CC2430仿真器通过USB接口直接连接到电脑和CC2430的ZigBee模块,完成代码高速下载、在线调试、硬件中断、变量观察、寄存器观察等实现节点硬软件的在线仿真、调试、测试。其仿真硬件连接图如图3所示。

    通信流程如图4所示。通过上位机向节点发送读取信息的指令,节点的射频模块接收到指令后传给主控制器,然后主控制器向传感器发送命令完成读取指令,射频模块再将它们收集的信息转发给上位机,上位机对其数据进行分析,再根据数据的正确与否进行处理。

3 结束语
     本文将ZigBee技术应用于CC2430,为RF收发器实现了无线通信。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虽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有些技术仍有待完善。如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一般工作在恶劣的环境,要更换电池很难或者是不可能,所以节点的低功耗问题也有待得到深刻的研究。

楼主:
基于ZigBee技术的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的设计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pdf

网友A:
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是大量传感器节点以什么方式构成的

网友B:
无线传感无法实现上位机的数据采集

网友C:
与数据采集卡之间的连接?

网友D:
无线传感器的网关节点都有什么

网友E:
基于ZigBee的无线传感网络构架是什么?

网友F:
无线传感器的组成模块封装在一个外壳内,在工作时它将由电池或振动发电机提供电源,构成无线传感器网络节点。

网友G:
如何做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点硬件的设计?

网友H:
无线传感器网络可能采用哪些无线通信方式

网友I:
大家有什么好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方面的书籍推荐下

网友J:
ZigBee无线传感网如何组成?协议栈是什么?

网友E:
基于zigbee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组成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A:
无线传感器网络和zigbee之间的关系

网友D:
网关节点和传感器没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B:
需要ZIGB来协调并转换成长距离

网友C:
为什么还要使用zigbee无线网络进行数据采集呢?

网友J:
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什么,和ZigBee什么关系?

网友I: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怎么理解低功耗

网友H:
ZigBee和无线传感网有什么关系?

网友G:
《ZigBee无线传感器网络设计与实现》这个有吗

网友F:
可以采集设备的数字信号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传输到监控中心的无线网关,直接送入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