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型号不太一样的芯片

楼主(2019-09-01):
具体有什么区别?BQ27545与BQ27541

网友A:
还有BQ20Z45  BQ20Z451  BQ20Z453

网友B:
找到数据手册  比较比较呗

网友C:
去官网查查呗

网友D:
型号都不一样,差别大了

网友E:
好像ALL  DATASHEET的手册比较全面点,官网应改都有的

网友D:
型号不一样,区别也大了去的了,具体的看下数据手册的吧

网友F:
这些还没用过的,可以下去查下的

网友G:
电源管理芯片BQ27541

网友H:
bq27541通信方式是HDQ和I2C两种选择

网友I:
TI的 BQ27541DRZR-G1,有好多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J:
BQ27541的最大计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K:
适用于电池组集成的 bq27545

网友L:
只需开发较少的系统微控制器固件

网友M:
BQ27545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N:
BQ27541 用于电池组集成的单节锂离子电池电量监测

网友O:
bq27541如何复制里面的senc,dfi数据

网友P:
TI官网上 有DATASHEET

网友M:
TI的 BQ27541DRZ还可以的。

网友G:
bq27545-G1 锂离子电池电量计是一款微控制器外设,

网友L:
哪里能够查询到能够提供技术支持供应商的信息

网友H:
你选择一种方式连接即可。I2C应该会比HDQ的程序要好设计些。

网友K:
单节锂离子电池电量计

网友I:
用个电量计量芯片,直接搞定。

网友J:
BQ27541芯片怎么读出数据文件

网友P:
bq27541 bq27546G1 读写全部搞定了吗?

网友O:
怎么跟bq27541通信

网友N:
BQ27541的一些评估模块和开发板

网友M:
楼主需要做什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