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调频、调幅收音机常见故障查找

楼主(2019-09-01):
调频、调幅收音机常见故障查找

收音机无声的故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无声,无电台广播声,也无噪声;另一种是无电台声,有噪声。

(1)收音机完全无声故降查找。通常下列部位发生故障会造成收音机完全无声。

a.电源部分。查看电池是否失效,电池卡的负极弹簧和正极的金属极片是否因锈蚀而造成电池接触不良,电池卡与电路板的连接线及其焊接点是否正常。

检查时可采用电阻测量法,将收音机电池取下,打开电源开关,将万用表置于R×lk挡,测量电池卡正负极接点的正反向电阻,万用表的正向摆动(指针稳定后)均应≥表盘刻度的2/4。3/4。若正反向电阻均为0,则可换用Rx100或R×10挡测量,若还为0Q,说明电源电路存在短路故障。若电池卡正负极接点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则说明电源电路(电池卡)与电路板存在断路故障。

b.扬声器。将万用表置于Rxl或R×10挡,测量扬声器接线端子,万用表指针应指在8n左右(扬声器阻抗为8n),若用数字表测量,其阻值应为8.5Q左右,同时,扬声器会发出轻微的“咯咯”声。若测得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MN101CF77GXA扬声器音圈断路或引线开路,需更换同型号的新扬声器。

c.电源开关。用万用表的R×10挡,测量音量控制电位器附带的电源开关两端的电阻,在电源开关接通时,电阻值应为0Q,否则说明电源开关损坏或因锈蚀接触不良。

d.功放电路。将性能良好的电池装入电池卡,打开电源开关。采用电压测量法,将万用表置于直流电压10V挡,测量CXA1019的③脚,正常时应等于两节干电池的电压,否则说明该引脚与电源(电池)的连接线(或铜箔)存在断路故障。

若该引脚电压正常,应采用干扰法进行查找。将音量电位器开至最大位置,从CXA1019的③脚注入信号,正常时扬声器应发出较大的“咯咯”声。若扬声器依然无声或声音极其微弱,说明功放电路损坏,应更换集成电路CXA1019。

(2)收啬机有受控的噪声,但是无电台广播声。这类故障说明功放电路基本正常,通常是解调及解调前级存在故障所致。首先要判断是调幅波段无电台广播信号还是调频波段无电台广播信号,或者两个波段都无电台广播信号。

①调频波段正常,调幅波段无电台广播信号。因为CX-A1019内部功放电路是共用的,所以,故障只能发生在与调幅波段有关的引脚及其外接元器件。

首先检查AM/FM波段转换开关是否正常,若波段转换开关正常,则采用干扰法,从CXA1019的⑩脚注入干扰信号,若扬声器没有发出干扰声,说明CXA1019损坏,可更换。

若扬声器发出干扰声,则进一步检查CXA1019的⑤脚和⑩脚外接元件,即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AM振荡连、磁性天线及可变电容的信号连是否存在故障。

如上述检查均没问题,则说明CXA1019损坏,可更换试之。

②调幅波段正常,调频波段无电台广播信号。因为调幅波段工作正常,所以,故障只能发生在与调频波段有关的引脚及其外接元器件。

首先检查AM/FM波段转换开关是否正常,电容C19是否漏电,若波段转换开关及C19均正常,则采用干扰法从CX-A1019的②脚注入信号,扬声器应发出干扰声,否则应检查②脚和③脚之间的元件是否存在性能不良的故障。

若从CXA1019的②脚注入信号,扬声器正常反应的话,则继续从⑩脚注入干扰信号,如扬声器无反应,说明CX-A1019损坏,应更换。

若扬声器反应正常,再依次检查⑩~⑥脚、⑦脚、⑨脚、⑧脚外接元件是否正常,否则说明CXA1019损坏,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