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整机设备故障查找注意事项

楼主(2019-09-01):
整机设备故障查找注意事项

(1)整机电路设备一般采用市电220V交流电作供电能源。维修人员在查找故障过程时不注意,可能会导致触电事故。

在故障查找过程中,检修人员不能直接站在地面上,脚下应放置橡胶垫或木板等绝缘物,坐木制椅子(凳子),绝不能坐金属折叠椅,并加装隔离变压器,操作工作台的配电盘应安装漏电保护器。在打开整机设备检修带有高压的相关电路时,一定要格外谨慎,例如在更换电视机高压帽时,应先放电然后再进行更换。有些整机设备会产生各种射线,如X射线、强磁场和激光器发出的激光等,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以免在维修中自身受到伤害,例如在检查影碟机的光头时,就不能在通电的情况下直接观察激光头发出的激光束,以免使眼睛遭到损害,而是应该和激光束保持一定的角度,当然,用光功率计测量最为安全。

(2)打开整机设备拆出机芯时,应把拆下的旋钮、按键和紧固螺钉等妥善放好,以免造成安装时的缺失。整机拆卸时要把拆卸的过程简要记录下来,拆卸的零部件或接线排插要做上记号,以免出现装配错误。

对电路板、结构件不能硬掰硬撬,以防损坏,检修后要把卸下的元器件、连接插头和各种螺钉等正确复位,在没有掌握拆卸方法之前木要强行拆卸,以免导致永久损坏,例如在拆卸液晶显示器时,一定要注意机壳上的“暗扣”,一旦用力过度而造成“暗扣”折断,就会出现机壳不能合拢的现象。

(3)对存在冒烟、打火、焦味等故障现象的整机设备,查找中要格外小心,在未查找到故障前切不可随意通电,在检查电源交流电路和高压电路部分时要格外小心。

不要盲目调节机内的可变电阻、半可变电容、可变电感和其他可调元件,也不能随意调整机内的各种弹簧、弹**。如果需要调整试验,要记住原来的位置,以便试验后可还原,例如彩色电视机里面的相关“中周”等。对总线控制的设备,在进行总线数据调整前一定要将原数据做好记录,以便调整无效时可以很方便地恢复。

(4)检查元器件温度时,要用手指的背面USC010去接触元器件,这样比较敏感。第一次接触元器件要加倍小心,以防温度太高烫伤手指,另外,在进行触摸检查时,通常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以确保安全。

在检查元器件时,对拨动过的元器件要恢复原状,以免使它们相碰发生短路。否则很可能会引起噪声或其他故障,对工作在高频状态下的电路,还会引起频率偏移现象。

(5)测量在路电阻值,拆卸、焊接元器件或调换熔丝前,必须切断电源。发现熔丝烧断,在未查清原因之前不可盲目调换熔丝,更不能以大容量熔丝甚至铜丝来代替小容量的熔丝。

(6)拆卸、调换元器件,不应单凭主观臆测,随意拆卸。

由于没有正确地判断,不仅费工费时,还会把原来好的元器件和电路板拆坏。更换电子元器件要用原型号、同规格。如找不到与原来一致的,应严格按照代换原则选择合理的元器件替代。更换大功率集成电路、电源调整管等发热量大的元器件,一定要安装散热器。

(7)对整机设备内部有关部位清洗或加润滑油时应仆心,量不要过多,尽可能不要沾到无关的部位上去。

开机通电时,最好在电源与负载之间串人电流表(或接上假负载),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检修结束,装机芯电路板时,特别注意导线束不要靠近发热的零部件、电源部分、高压部分及锐利的边缘处,要把导线束整理好,恢复原样。

(8)在使用仪器设备时要遵守操作规范,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如在用示波器、万用表或其他仪器进行检测时,要弄清仪器、仪表与整机设备的正确连接和公共接地端,还要估测被检测点大致的电压幅度和信号的峰值,正确选择测量仪器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