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解释PID程序

楼主(2019-09-01):
#include "pid.h"

float PP=0.5,II=0.5,DD=0;

double SumError=0,PrevError=0,LastError=0;
int dError=0,Error=0;

void PID_init(void)
{
        Error=0;SumError=0;LastError=0;
}

void PIDcompute(unsigned int Target,unsigned int Real)
{
  /*--------------------------------------------------------------------
根据设定及采集值进行计算PID调节,计算pwm输出值
--------------------------------------------------------------------*/
float j=0.0,i;

                Error =(Target-Real);
                SumError +=Error;
    dError=Error-LastError;
    LastError=Error;

                i=PP;
                j=Error*i;
                i=II;
                j=j+SumError*i;
                i=DD;
                j=j+dError*i;

                j=j/100;

         if(j>=hArrPwmVal)OutPwmValue=hArrPwmVal;
         else if(j<1)OutPwmValue=1;
         else OutPwmValue=j;
}

网友A:
就是普通的PID啊

网友A:
这个pid是用来打算控制什么的呢  ?

网友B:
你需要解释哪个?

网友C:
增量式PID

网友D:
楼主对PID有什么疑问

网友C:
楼主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吧。

网友E:
楼主需要pid控制什么?

网友A:
就是正常的PID算法。

网友F:
这个算法的计算量比较小。

网友G:
需要什么样的反馈量呢?

网友A:
PIDcompute在这个函数里面直接设计你需要的数据

网友H:
最主要的就是PID三个参数的设置。

网友I: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正常的PID算法

网友D:
楼主需要解释哪里?

网友E:
这个调节参数就行。

网友J:
你需要调定什么程序?

网友D:
不能执行吗?

网友K:
输入参数就可以运行。

网友E:
其他的程序不需要修改的。

网友L:
正常都是使用PD这两个参数。

网友K:
哪里的程序不明白标明一下

网友M:
论坛有个PID教程,你搜一下

网友N:
由各个参数的控制规律可知,比例P使反应变快,微分D使反应提前

网友O:
PID就是通过系统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网友P:
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比例增益P。

网友Q:
可以根据控制器的参数与系统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之间的定性关系

网友R:
有经验的调试人员一般可以较快地得到较为满意的调试结果

网友S:
参数的选择始终是一件非常烦杂的工作

网友T:
PID参数怎样调整最佳?

网友U:
没有一种控制算法比PID调节规律更有效、更方便的了

网友V:
P是调节器的比例带,P越大,越早进入PID控制

网友W:
PID参数就是设定比例、积分、微分的

网友V:
使用matlab2014a做PID参数调节

网友N:
在一定范围内,P,D值越大,调节的效果越好。

网友U:
PID应用如此广泛、又长久不衰

网友O:
基本上都离不开三个参数:比例、积分时间、微分时间

网友T:
PID调节有什么技巧?请详细解释下

网友P:
在输出不振荡时,减小积分时间常数Ti

网友X:
建议还是看一看 最普通的电调 程序!飞控的PID部分。

网友X:
写的简单易懂。这个关系到很多因素,比如采样率,计算周期等等。以及传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