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在编译时这是错误的!

楼主(2019-09-01):
中颖IC    SH79F083A中不支持_nop_();吗?为什么在编译时这是错误的!

网友A:
要插入头文件才行~~~

#include "INTRINS.H"

网友B:
这与芯片有毛关系

先声明
void _nop_(void);

再使用即可

网友C:
是头文件的问题,LZ大意了

网友D:
头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E:
用C插入NOP与芯片有毛关系

网友F:
添加头文件即可,后续有技术问题可私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