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不到波形

楼主(2019-09-01):
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用示波器测一种串行协议的波形。
我的做法是用51单片机。
让单片机每间隔1秒发送一个字符。
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正确的收到字符,
为什么用示波器接到相应的引脚却观察不到波形?

网友A:
采用捕获模式

网友B:
你设置边沿触发了吗?

网友C:
老大,1秒一次,也太长了, 你间隔10MS发一次再看看...

网友D:
刚才研究了一下示波器的捕获和触发方式,
才明白AutoRun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间隔方式也有点长了,已经调过。

网友E:
正常(Normal)方式即可

楼主:
呵呵~~,搞出来了。还是利用正常情况下测出来的。
示波器在运行状态,只要把探头接触发送口就有波形了。
可能上午是示波器哪里设置有点问题吧,下午把示波器恢复了出厂设置。

网友F:
你的单片机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G:
单片机的IO可能驱动不起来的

网友H:
速度太快 了吧。

网友I:
推荐使用逻辑分析器的。

网友:
速度是多大的呢?

网友J:
观察不到波形?硬件呢

网友K:
这个是需要共地操作的。

网友L:
一个字符是怎么发送的呢?

网友M:
可能单片机没有配置成功

网友N:
示波器是否使用正确呢?

网友K:
楼主串口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