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整机电路故障查找原则

楼主(2019-09-01):
整机电路故障查找原则

查找整机故障要在分析电路的基础上,对相关电路的电压进行测量,做到有条不紊、逐步缩小故障范围,实现整机电路故障排查的目的。在整机电路故障查找的过程中,通常遵循以下几条基本查找原则。

1.先分析电路后动手查找在整机电路故障查找之前,应先冷静思考,认真分析,做出检修的最佳方案,然后再动手检修。在思考时,一定要弄懂该整机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整机电路由哪些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具有什么功能,以及各部分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根据故障现象和具体电路进行分析.判断,对重点故障部位进行查找、测量,确诊故障,以达到对电路修复之目的。

2.先外部后内部“外”与“内”是相对而言的。如家庭影院,信号源设备、输出设备,即音箱、监视器(电视机)等为“外”,功率放大器是家庭影院的主要设备,即为“内”。对电路板来讲,输入、输出接线、接插件和其他部分为“外”,电路板为“内”。对集成电路而言,集成电路外围元器件为“外”,集成电路为“内”。在故障查找时,先查“外”,确认“外”部完好后,再查找“内”部。这样可较快地查找到故障部位。

3.先易后难整机设备往往有时会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故障现象,而每种故障现象有可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判别,分清哪些是故障的主要原因,哪些是故障的次要原因;哪些故障查找较简单、容易,哪些故障较复杂、难办。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查找顺序,先解决简易故障,再处理复杂故障。

4.先静态后动态在这里,“静态”指的是在整机设备通电前的直观检查,“动态”指的是对整机设备通电后的检查。有些故障通过直观检查、在线电阻测量,就能直接查找到故障部位,更换或修理后即能排除故障。假如盲目通电,有可能会使整机设备遭受更严重的创伤,扩大故障范围。只有在确认通电后对整机设备无危险的情况下,方可通电检查。

在采用电压测量法进行故障查找的过程中,也需“静、动”交替进行,这时,“静态”指的足无信号输入时的电压值,而“动态”则指的是有信号输入时的电压值,通过“静态”和“动态”电压值的不同,经过分析就能很快地查找到故障点。

5.先电源后其他电源指的是BU2042F整机设备的电源,其他指的是除电源以外的其他电路和机械装置。一台故障整机设备,在查找故障时,通常总是从电源部分查起,即使是某一局部电路出故障,也应先查其供电情况,因为电源是设备的能源,只有在保证电源正常供给的前提下,动手查找其他电路才有实际意义。

6.先直流后交流通电后查找故障,可先对整机设备进行直流通路的检查,即通过测量供电电压,晶体管、集成电路的静态工作电压或电流,判断各级单元电路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在确认所有电路在静态时都处于正常工作条件下,再进行交流(信号)通路的检查。如采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或故障寻迹器等仪器仪表,对整机电路进行检测,查看各部分电路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因果变化情况,从而发现故障部位。

7.先一般后特殊元器件或零部件,由于自身的结构或性能的缘故,或在设备中处于某种工作状态,使整机设备容易出现某种故障现象,这些故障呈多发性。

如遥控器、电话机的按键,使用较长时间后,受到环境的污染和氧化,使其接触不良,造成故障,这就是一般故障。特殊故障则与一般故障相反,即这种故障现象比较少见,碰到此类故障应认真分析电路,耐心细致地查找,也可用替换法解决。

8.按序而行、循序渐进在这里,“序”指的是静态电流或交流信号的“流程”,查找时可根据信号“流程”的顺序逐级检查。查找顺序可以由起点往终点顺“流”而下,也可由终点往起点逆“流”而上,也可似由某处向源头和终端齐头并进。

以上故障查找的原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运用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合理安排,采用最简洁有效的方法,用最短的时间来排除故障。

查找整机故障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必须了解整机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理清整机的信号流程,这是查找故障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