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推荐一款LDO

楼主(2019-09-01):
9--36V直流输入,3.3V电压输出

网友A:
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是啊, 太简单了要求

楼主:
我电路板上只消耗3.5mA 电流,要求低静态功耗,谢谢

网友B:
LM3102

LMR24220

网友C:
推荐使用TPS7A1601, 60V, 5-uA Iq, 100-mA,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with Enable and Power Good, 其静态电流仅为4uA。
http://www.ti.com/product/tps7a1601

网友D:
去ti官网设计一个的。
使用LM2596试一试

网友C:
楼主没有说输出电流啊!!!这么大的压差!推荐有dc、dc

网友E:
压降太大了吧

网友F:
推荐DCDC转LDO

网友G:
这都不是低压差了,DC-DC吧

网友A:
参考的了啊,,该LDO的的确功耗很低的

网友G:
这个输入的电压范围挺大,输出电流的有啥要求没?这个是关键

网友H:
如果考虑效率的话可以用DCDC,一般有2359

网友I:
LDO只能降压的。

网友J:
用TL431做降压也可以的。

网友K:
这个取决于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L:
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出2V~3V

网友M:
AZ1086-3.3 用5V输入

网友N:
AMS1117系列稳压器有电压可调输出的和多种固定电压输出的

网友O:
电源芯片tps79333与AMS1117-3.3v

网友P:
1117-3.3v稳压芯片

网友Q:
LM1117MPX-3.3,输出电压3.3V

网友P:
lm317 根据电阻的比例就可以输出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H: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可用LDO 像7805,1117

网友O:
AMS1117-3.3 LDO 输出电流最大0.8A

网友I:
升压只能用DC-DC电路

网友N:
TPS5450输入电压是5.5~36V,最大输出电流5A

网友M:
用AMS1117是可以的。

网友J:
XC6206P332MR

网友L:
用LM1117-3V3 就可以了

网友K:
LDO是压降型,不能升压。

网友Q:
NCP1117ST33(或NCV1117ST33),输出电压3.3V,最大输出电流1A

网友L:
还有很多的芯片可以选择的。

网友R(2019-10-31):
36V输入电源的话对输入耐压要求比较高,推荐使用60V以上的LDO,静态供货2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