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S320C2812 TMS320F2812 TMS320R2812

楼主(2019-09-01):
这几个哪种用的多一些

网友A:
它们区别在于分别是ROM、FLASH和RAM的内存

楼主:
这个我知道,应用场景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就大小不同而已吧,功能还有啥不同?》

网友C:
ROM,  你可以将你的代码提交给TI,这样你的芯片出厂时,TI就已经给你烧好了代码。

网友D:
volume产品时选择,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网友E:
Flash,  你可以在购买芯片后,随时向里面写自己的程序以便脱机运行。

网友E:
RAM,对不起只有RAM的产品,不能自己脱机运行,运行另外的器件来配合做代码的加载。

网友F:
功能都大致相同吧,只是 内存不一样

网友G:
当然是F用的多

网友C:
TMS320F2812 我用它做过控制!

网友H:
我喜欢用F2812 这个普遍!

网友I:
主推高性能 TMS320C28x系列TMS320F2812

网友J:
比如28335的

网友K:
C2000 系列的 DSP 主要是针对自动控制领域的需要而设计

网友L:
采用C2000 TMS320F28027

网友M:
TMS320C2XX系列、TMS320C2X/4x系列

网友N:
c2000的很多特性极其适合作为高性能

网友N:
现在常用的浮点DSP是TI的28335

网友O:
TMS320F28377D应该是最近出的性能更高的。

网友P:
DSP 主要有 C2000,C5000,C6000三个系列

网友Q:
用2812来做电机pwm驱动的比较多

网友R:
2812是定点运算,28335是浮点运算

网友Q:
dsp是专业做电机,变频,逆变的cpu

网友I:
32位定点微控制单元(MCU),主频高达150MHz

网友P:
可以看看 C5000、C6000、Blackfin 等 DSP

网友J:
C2000系列DSP用的比较普遍的

网友O:
具体性能参数自己在TI网站上找吧。

网友K:
C2000被广泛用于数字电机驱动、数字电源控制

网友N:
定点DSP是TI的2812。量足便宜

网友L:
TI C2000 的电机控制应用用过吗?

网友M:
tms320c6000系列和Davinci系列

网友R:
2812应用的时间长,范围广,资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