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3842的7脚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烧了,现在找不出问题来。原来烧了开关管、开关管S极的0.2欧姆电阻、保险丝(直接印刷在电路板的铜片,我换成了保险丝)、3842我也换了。但是现在是不启动,测量3842的7脚电压只有12.8V,8脚无5V电压,其他脚也没有电压。启动电阻是150K的没有坏,反馈线圈也通,反馈线圈上的二极管也没问题。7脚没有连接有稳压管,7脚上的电容100UF也没问题。我外接直流电压16.8V,发现3842的8脚有了5V电压了,4脚2.3V,其他脚无电压(无论是有无断开6脚处的电阻都一样结果),6脚处于开关管连接的电阻是15欧姆没问题。怪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7脚上市电后才12.8V呢?

这个问题我手上也有一个,还没去解决。当测量场效应管S,D电压时会触发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A:
电容漏电大?

网友A:
漏电电流太大就会启动不了。。。

网友B:
你测下7脚100UF电容的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下7脚100UF电容的直流电阻。

电容没问题,我刚又换了电容,电压还是13伏左右,8脚也无5伏电压

网友C:
基本上这种故障你要选择更换很多元件,启动电阻,VCC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流取样电阻,驱动电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这种故障你要选择更换很多元件,启动电阻,VCC二极管电阻电容,电流取样电阻,驱动电阻,等等, ...

启动电阻电容都没问题,就是找不出哪里问题来,7脚才12.8伏,不知有没启动,反正8脚没电压,3842又没坏,也换过了。

网友C:
3842的vcc建立不了,Vref当然不会正常了。可以检查一下波形,看看是不是进入保护了,输出二极管和反馈环路也要检查。

网友B:
你的微信号多少?

网友D:
UC3842有个重要指标,就是启动门限,而在启动以前,芯片处于关闭状态,当然是测量不出5V ref和其他脚电压的。

正常情况,如果芯片是好的,无论外围什么条件,在门限前,则由于外围关闭,所以芯片就处于高阻抗状态,如果电容没问题,则在启动电阻作用下,肯定必须得升到超过启动门限。

现在你观察到静态的12.7V,如果你前面说的芯片好,启动电阻好,Vcc电容好,没有并联稳压管,则我就会认为芯片已经启动,不管PWM有没有输出,反正Vref必然会有输出(这是3842最典型的启动特征),而你没有量到5V基准输出,这不是矛盾了不是?

如果不是启动系统问题,则我们测量芯片Vcc,哪怕其他外围有不正常的,7脚会是一个高低波动的电压,如果这时候外围正常,则芯片自举成功,充电器就开始正常工作了。

不装芯片,测量一下启动回路,电压能升到多高(安全点Vcc电解电容并联一个25V左右稳压管)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在没接ic的情况下,你这个就是一个电阻降压和稳压电路(加了稳压二极管的话),那么怎么也不可能会有这么高的电压,除非你的电阻阻值很小,或是电容已经开路。

网友B(2020-01-04):
启动电阻阻值很大,通过该电阻给电容充电,当然电流也很小,3842启动时需要较大电流,由该电容提供。

网友E(2020-03-08):
光耦坏了吧

楼主(2021-06-01):
又来了,那如果去提光耦的反馈,3842正常话,此时8脚会有5伏电压吗?

楼主:
真难搞,3842换过,启动电容也换过,启动电阻正常,7脚13伏,8脚大概1.2伏,3脚没电压,拆掉3842后,启动这个电容电压55伏(电容50伏100UF的,光耦没问题……真查不出问题了)

楼主:
唉,我估计是变压器出问题了

网友F(2024-11-13):
引用 楼主:
真难搞,3842换过,启动电容也换过,启动电阻正常,7脚13伏,8脚大概1.2伏,3脚没电压,拆掉3842后,启动这 ...

我也有这问题,开始怀疑芯片,启动电阻,电容,全测过没问题,芯片拿下,则启动电容那能到26V,芯片装上就被拉低到1.1V左右。我的电路是2脚接地的,跳过反馈电路。哎,还没查出是那导致的电压上不去。

网友G:
可能变压器坏的几率大,我也有台7脚12V稳定的,8脚没输出,电源部分全都测量了没找到问题,变压器给7脚供电的线圈测量了是通的,测量电感量是0,

网友G:
转灯电路有个芯片WK101差不多相关参数,只能放弃了。

网友G:
我这个后级的wk101芯片很可能是给pic单片机,8脚的芯片,rt809编程器好像能读写,有时间试试,本站下载了铅酸电池充电器程序,

网友H(2025-04-28):
7脚电压低绝大多数是7脚电容问题。用万用表测并不准确,用电容表测往往是容量下降太多且D值较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真难搞,3842换过,启动电容也换过,启动电阻正常,7脚13伏,8脚大概1.2伏,3脚没电压,拆掉3842后,启动这 ...

根据有55V电压,装上3842电压12V左右,可以断定你的集成块有问题,在正常的电源上拆一块3842换上试试!肯定结果不一样。

网友I:
可以直接外接16V电源供给集成块,看看问题出在那里。